[PIC®/AVR®/dsPIC®产品]
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2022-12-10):
ADCON1 CMCON CVRCON怎么设置

网友A:
数据手册里有详解

网友B:
估计没找到,哈哈

网友C:
这种一般数据手册里都会详细解释作用以及用法的

网友D:
首先要看你想怎么用外设,才决定寄存器怎么设置。

网友E:
对的,需要用啥功能,就初始化啥功能。
不用的就关闭

网友F:
MCC有对应的模块, 想偷懒的话,可以试试MCC看看.

网友G:
从官方下载手册查看,里边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