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F4 DCMI最高 PCLK频率能支持到多少

楼主(2022-12-10):
STMF4 DCMI最高 PCLK频率能支持到多少

网友A:
DCMI  PCLK MAX:54MHZ

网友B:
那 如果输出30M 的 PCLK 时钟信号的 外设 是否能胜任

网友C:
54M 应可以的。

网友D:
f4所有的都可以吗

网友A:
54的好像是

网友E:
54M足够了,不错的,很棒了,可以驱动的。

网友F(2024-08-31):
在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中,DCMI模块用于连接摄像头和处理图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