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状态机按键的参考程序

楼主(2022-12-10):
谁有状态机按键的参考程序

网友A:
是按键的状态机程序?

网友B:
这个估计不好搞,还得根据你的程序情况来。

网友C:
基本都要加延时消抖的。

网友D:
有状态机也得加延时吧?

网友E:
这个延时是没办法去掉的吧

网友F:
基本上都需要用到延时吧

网友G(2023-01-19):
基本都要加延时消抖的

网友F:
有状态机也得加延时

网友H:
定时器4MS 一个周期.不停的扫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所谓的状态机
void KEY_SCAN(void)
{
        if(!f_key_press)
        {
                if(P_KEY){press_cnt=0;}
                press_cnt++;
                if(press_cnt>=10)
                {
                        press_cnt=0;
                        f_key_press=1;
                        f_key_ctrl=1;
                }
        }
        else
        {
                if(!P_KEY){press_cnt=0;}
                press_cnt++;
                if(press_cnt>=10)
                {
                        press_cnt=0;
                        f_key_press=0;
                        if(F_WORK_ON&&f_key_ctrl)                                //开机的情况和长按同时在的情况才表示短按
                        {

                        }
                        f_key_ctrl=0;
                }
        }
        //长按
        if(f_key_ctrl)
        {
                ctrl_cnt++;
                if(ctrl_cnt>=375)                                                        //长按1.5S
                {
                        ctrl_cnt=0;
                        f_key_ctrl=0;
                        if(!F_WORK_ON)
                        {
                                if(BAT_STEP!=0)                                                //非低电压的情况才能开机
                                {
                                        F_WORK_ON=1;
                                        WORK_NUM=0;
                                }
                                else
                                {
                                        F_WORK_ON=0;
                                        F_BAT_ERRO=1;
                                }
                        }
                        else
                        {
                                F_WORK_ON=0;
                        }
                }
        }
        else
        {
                ctrl_c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