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是否支持有传感BLDC电机?

楼主(2022-12-10):
内部需要用到哪个模块

网友A:
既然是有传感器的, 那么会用到IO口检测传感器信号

网友B:
或用INT/IOC中断来做;

网友C:
电机驱动,需要用的PWM 模块

网友D:
还会用到定时器Timer.

楼主:
PIC16系列的手册上输入捕捉模块不支持霍尔传感器模式,但该功能在PIC30F2010系列支持(手册上有直接的描述)

楼主:
查阅相关应用,暂时没搜到PIC16在有感BLDC的方向的应用,PIC16在无感BLDC方向上使用广泛

楼主:
所以想确认下是不是PIC16内部无hall模块。

网友E:
有感比无感简单吧。

网友F:
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G:
楼主,你这个需要增加检测外设,而且需要PWM输出波形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