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DR_ON接什么?

楼主(2022-12-10):
stm32f407zet6的143脚PDR_ON接什么?

网友A:
接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B:
VCAP电源使用内部电源还是外接电源,切换用的,好像接地;

网友C:
上图,手册上应该都有的吧。

网友D:
一般的,接VDD。(问这个问题的就这么接吧)

楼主:
不用中间加个电阻再接3.3v吗?

网友E:
加电阻是为了让F1/F2/F4可以焊到同一块板上

网友C: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也可以这么搞,没有就不需要。

网友F:
看手册示例就行

网友G:
找个开发板看看也可以

楼主:
接供电引脚就行吧

网友H:
直接接到3.3V就行了

网友I:
直接接供电就行

网友J:
看数据手册就可以啊

网友K:
高或者低电平都可以

网友L:
看楼主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