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无法发送字符串

楼主(2022-12-10):
DSPIC33EP无法发送字符串

楼主:
使用DSPIC33EP128mc506,串口2,可以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发送,但是却无法发送字符串,用MPLAB发现 str 永远指向一个地址,名称str    类型char*  ( PSV ? )    地址0x1058  ,但是str的值会增加,然后*str的值一直为为'ÿ'; 0xff

网友A:
void bsp_uart2_SendByte(uint8_t ch)
{
  if(!U2STAbits.UTXBF)
  {
    U2TXREG = ch;
  }
}

void bsp_uart2_SendString(char * str)
{
  while(* str != '\0')
  {
    bsp_uart2_SendByte( * str ++);
  }
  while(U2STAbits.TRMT == 0);
}

网友B:
直接指向的地址位置?

网友C:
操作符优先级搞错了吧

网友D:
无法发送字符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这个仿真的时候,确实不能连续发送字符串的。

网友F:
程序本身应该就不可以连发吧

网友G:
你使用数组定义字符串呢?

网友:
使用printf实现吧。

网友H:
楼主,应该是程序问题,连发是在单发的基础上进行的设置程序优化,既然单发没问题,那连发应该也会成功的,楼主再参考一下其他串口连发例程确认一下

网友I(2023-01-09):
说明的你的字符串赋值不正确。

网友J:
这个字符串的地址自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