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LPTIM易错点

楼主(2022-12-10):
在使用LPTIM定时器时务必注意各个寄存器配置顺序。先打开中断,再打开定时器。再设置重载值,最后设置工作模式

网友A:
中断一般不是最后才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一般不是最后才开的吗?

这就是它特殊的地方,后开中断可能直接不工作

楼主:
其他定时器在配置寄存器上就没有这么多的讲究了。中断使能和定时器使能谁先谁后基本上都能启动

网友B:
是这个函数放前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函数放前面吗

是的

网友C:
请问低功耗定时器的全局中断函数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低功耗定时器的全局中断函数是哪个?

明天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低功耗定时器的全局中断函数是哪个?

LPTIM 没有单独的全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