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1单片机I/O口的低电平控制12v继电器?

楼主(2022-12-10):
怎样用51单片机I/O口的低电平控制12v继电器?

网友A:
推挽输出 + UNL2803

网友B:
需要加驱动器,要不控制不了12V继电器的。

网友C:
换成5V控制的继电器吧!

网友D: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进行控制!

网友E:
像这种情况下,要加驱动器,12V的话,可以试试电机驱动器。

网友F:
这个得加驱动器

网友G:
直接使用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H: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I:
这个需要光耦进行控制的。

网友J:
驱动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K:
达林顿管了解一下吧。

网友L:
这个低电平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M:
这个小电压控制高电压,需要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N(2023-01-19):
要加驱动器,要不控制不了12V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