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0819M 在KEIL里面应该选择什么型号?

楼主(2022-12-10):
SH79F0819M 在KEIL里面应该选择什么型号?

网友A:
在KEIL里选择SH79F0819

网友B:
如果你选不到的话,,可能是你的Flash库文件版本过低导致的

网友C:
对,下载后安装到Keil目录下就行

网友D:
应该是没有按照相关的库吧。

网友E:
如果是正常开发,会有选项的。

网友F:
这个选择正常的51单片机可以吗

网友F:
看看是否有pack包吗?

网友G(2024-03-16):
建议查阅Keil的官方文档

网友H:
查找Keil中设备数据库,可以在其中查找并选择与你的芯片相匹配的型号

网友I:
要先装包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