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2-12-10):
芯片是GD32f470,用的官方例程,只要是例程里有延时函数就直接卡在while(0U != delay)里面。调试时发现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导致delay的值一直没变,但是滴答初始化又是成功的。唯一改动的地方是,官方例程是keil4的,我将版本改为了keil5,其他的均无改动,只要是官方例程,都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不知道为啥,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帮我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先用Keil4编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Keil4编译试试看

不行,keil4和5都试过了,计数器这些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进中断,懵的很

网友B:
滴答定时器中断向量表有没有映射呀,设置层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滴答定时器中断向量表有没有映射呀,设置层面是不是有问题

按照正常的应该貌似是设置问题,嘀嗒定时器不是计时用的嘛需要进入中断?进中断需要设置吧

网友D:
楼主感觉跟软件版本关系不大,应该是例程有问题,或是设置的问题,建议参考一下其他相关案例,看看哪里缺少了进行完善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