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武汉芯源CW32F030CxT6 StartKit

楼主(2022-12-10):
一、资料包下载

        从官网下载资料包文件夹,如下:

  •        PSMCU0052为软件开发包,里面的例程很少;
  •        CW Programmer V1.53为编程工具;
  •        CW32系列微控制器软件开发工具入门.PDF为开发工具入门;
  •        PS.CW32F030_DFP.1.0.1.pack为keil的支持包
  •        PSMCU0003.pdf为芯片手册
  •        PSMCU0048.pdf为开发板使用手册

        安装完PS.CW32F030_DFP.1.0.1.pack的keil支持包,这样在keil里面,就可以找到芯源的芯片了。

       这样就证明已经安装完成这个资料包了。

       这个芯片吸引人的地方是64Kflash,8KRAM,而且自带CRC算法校验。在M0芯片里面,已经很棒了。

        看看资源情况如下,我比较看好的是3个串口,而且可以映射。

       看到资料包里面的文件,感觉少了很多例子代码,在调试完成之后,才发现的,希望不要犯我这种错误。重新进入官网,查看资料库。

       将CW32F030_StdPeriph_Lib下载之后,可以看见所有的资源都包含了。

二、需要实现的功能

       接收传感器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在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中打印出来。

三、简单的框图

       从框图上,可以了解到,需要使用到开发板上的两个串口资源,而我们直接挂到传感器上的话,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从简单的情况入手,按照以下的框图先调通开发板上的两个串口。

      而实际的线路板,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规整。是这样的。

网友A:
CW32F030CxT6 代码资料很多。

网友B:
入门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C:
这个CW32F030CxT6  是不是兼容stm32的芯片

网友D:
感觉CW32F030CxT6 定时器分类好复杂呢。

网友E:
这个板子的CW32F030CxT6 串口怎么连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CW32F030CxT6  是不是兼容stm32的芯片

看命名应该是兼容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命名应该是兼容的吧

具体还是要看手册,说不定这只是对标Cx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