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如何提高饶制磁环的电感量

楼主(2022-12-10):
自己买了个纳米晶磁环(32/50/15),然后饶了几圈漆包线,用LCR电桥分别测了频率1K,10K,100K和500khz频率下的电感,发现1Khz下,电感量为30mh,10khz变成20mh,到500khz下变成8mh了,想问问这个电感量是跟什么有关呢(先固定绕漆包线的圈数),我理解是磁环的材料(不同材料的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性能不一样?),尺寸。不知道跟其他参数有没有关系,如果要提高电感量的话,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感谢前辈们!

网友A:
不同频率电感量不一样,是因为测试仪器的计算方法决定的,理论上磁材的导磁率是个固定参数,应该电感量是一样的,要提高电感量,要么改高导的磁芯,要么加大磁芯的截面积,再就是增加匝数

网友B:
目前纳米晶材料不适合用于较高的频率,这个测试就是实例,随着频率的加大其导磁率会降低(还有损耗等指标),这就是电感量减少的原因。要增加电感量可以增加圈数,这时要注意磁环是否接近饱和状态,如已接近就要选用更大截面积的磁环。

网友C:
与材料,个头,匝数等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频率电感量不一样,是因为测试仪器的计算方法决定的,理论上磁材的导磁率是个固定参数,应该电感量是一 ...

纳米晶的材质在不同频率下磁导率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想用纳米晶实现,又不想改匝数,所以增大截面积就是我最大的可行方法,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材质(除了铁氧体),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纳米晶材料不适合用于较高的频率,这个测试就是实例,随着频率的加大其导磁率会降低(还有损耗等指标) ...

前辈说得对,纳米晶在不同频率下的导磁率会降低,目前是不想增加匝数的情况下,除了增大截面积,还想说能不能换个材质(除了铁氧体),比如非晶啥的,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材料,个头,匝数等有关……

对,目前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材质,除了铁氧体之外,非晶不知道适不适合呢。谢谢前辈!

网友D(点评):
纳米晶磁环(超微晶铁芯)同时具备了硅钢、坡莫合金、铁氧体的优点。即: 高磁感:饱和磁感Bs=1.2T,是坡莫合金的一倍,铁氧体的2.5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但是抛开频率谈这些感觉挺难的,这些优点还跟频率有关,所以看看有没有那种材料在400-600khz的频率下还能有更好的性能

网友E:
纳米晶是啥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 磁性材料 的特性,与频率有关系 。
又要体积小,又要电流大,还要电感量大,
那就只能 从基础 磁性 ...

哈哈哈,我只想提高电感量,我这个小功率应该对电流要求不高,有个毫安级别就行了。我们做电子的要去研究材料可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纳米晶是啥材料?

超微晶那种,非晶材料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超微晶那种,非晶材料会不会好一点

你说的各种“晶”不是化学成分,是原子排列。

我想知道是化学成分。

目前只知道用铁硅铝的材料做开关电源高频、高温特性好,性价比高。

其他高频性能好的材料,尺寸和价格估计都不太好。

网友E:
你用的测量电感仪器应该是使用了串联模型来测电感值。
它将被测电感等效为一个无损电感与一个无感电阻串联。
所以,测到这种结果也算正常。它应该还告诉你其他测量数据了,可能是Q值,只是你忽略了。

网友G:

是的赞同,具体的要看材料材质,不同材质频率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只想提高电感量,我这个小功率应该对电流要求不高,有个毫安级别就行了。我们做电子的要去研究 ...

要用好一个元件,首先要找到该元件的特性参数和曲线,然后选择合适的工作点,再确定其它参数值。任何元件都有其特定的工作范围,不能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