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基于武汉芯源CW32F030C8T6+MOS驱动芯片EG3013的无刷直流电机设计方案

楼主(2022-12-10):
转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7526521
  1、主控板:首先主要是USB供电、经过LDO降压成3.3V,为芯片供电,值得注意的是:该芯片是一个宽电压范围的芯片,可以直接供电5V!其次,通过芯片引脚引出了SWD接口和UART接口,方便下载程序和上位机打印数据;最后,板载按键复位电路,添加硬件消抖,保证按键稳定。
  2、承接板:该电路主要包括:蜂鸣器电路、LED灯电路、OLED显示电路、按键电路、旋钮电位器电路以及2×17P牛头排母座;起到承接主控板和驱动板的作用。
  3、驱动板:该电路主要包括:电源电路、驱动电路、电流采样电路、霍尔信号电路、反电动势电路、电机接口层电路以及测温层电路;主要起到大功率驱动的作用。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的硬件部分,软件部分会粘贴部分关键信息,其他请参考UET李芳老师分享的例程!在此,感谢李芳姐姐!!!
  硬件部分
  选型
  电源部分
  24VBuck部分
  问题1:主电源最低电压是多少?负载电流需要多大?
  答:本项目采用57直流无刷电机,其额定电压为:24V(DC);额定电流为:5.9A;空载电流为:0.8A;额定转速为2500RPM;因此,主电源供电部分需大于等于24V,负载电流要大于0.8×3=2.4A以上,留有阈值,选择负载输出电流3A,降压型电路。
  经过上述筛选,我们可以看到,符合条件的有19款,我们按价格升序、选择现货商品。进一步观看IC的相关描述,在考虑价格的基础上,还要考虑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这边看到了一款芯龙的Buck芯片,价格也能接受,库存也特别丰富,最主要的是:芯龙是国产芯片!!!不用考虑了,就这款了。
  OK,选择好芯片后,进入数据手册读取相关参数。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输入电压范围是:4.5V-40V。 我们输入是24V,完全满足裕量和要求。
  输出电压范围是:1.23V-37V。 我们输出是10V-20V,也完全满足裕量和要求。
  输出电流是:3A。 我们需要的也是2.4A以上的电路,3A完全满足要求。
  开关频率:150KHz。 还可以,这个速度。

  我们从描述中可以知道:
  1、输入引脚,需要放置一个合适的大容量电容,去消除输入噪声。
  2、GND引脚在布局的时候需要考虑到:GND引脚需要放置在肖特基二极管到输出电容地路径的外部,以防止开关电流尖峰感应产生电压噪声。
  3、反馈电压是:1.23V.
  4、ON/OFF引脚如果悬空,默认低电平。该引脚低电平则芯片工作,若高电平则芯片不工作。

  我们从描述中可以知道:
  1、R1采用接近1K欧姆的电阻,使用1%的精度。
  2、C1和CFF是可选择的,为了提高稳定性、降低供电噪声。CIN和C1必须靠近放置在引脚1和引脚3。
  3、对于输出电压高于10V的情况,CFF电容是需要的,此时的CFF是作为补偿电容使用,与R2并联使用,其值在100pf到33nf之间。CFF的电容值等于(1/(31×1000×R2))。

  综上所述,我们选型参数为:
  CIN:容值为180uf,耐压为大于(24×2=48)V;
  C1:容值为10×10^5pf=1uf,耐压为50V;
  CFF:容值为1nf,耐压为50V;
  R1:阻值为1K欧姆,精度为1%;
  R2:阻值为:(1+R2/R1)*1.23=Vout--->R2等于8.76K欧姆。
  COUT:容值为180uf,耐压为大于(12×2)=24V;
  L1:感值为68uH;
  D1:肖特基二极管采用DSK34。
  因此24V将压成12V的整体方案为:
  12VBuck部分
  考虑到霍尔传感器的工作电压是5V,因此需要将12V再Buck变换成5V。本项目采用首鼎的SD8942,至于为什么选择它,因为我买了好多这个物料,库存很多,不能浪费钱。。。而且这个12V将压成5V的方案我也验证过,没什么问题,最主要的是:肖特基二极管都不需要,外围电路很简单。

  我们从描述中可以知道:
  1、输入电压范围为:4.5V-16V 我们输入电压是12V,满足要求。
  2、开关频率600KHz 开关频率速度快。
  3、输出电流:2A 电机空载电流0.8A,2倍裕量,满足要求。
  4、不需要肖特基二极管,内部集成 节省成本。
  5、芯片效率:96% 效率高。
  6、参考电压:0.6V 方便计算回馈电阻阻值。
  典型应用中就给出了一个输出5V/2A的基本电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没什么比较特殊的,主要是电容耐压高点就好,其他的没什么考虑的。因此,最终电路图如下所示:
  因此电源部分已经整体解决完毕。
  驱动硬件部分
  我们想开环驱动无刷直流电机的话,需要使用到什么功能?
  1、供电电源部分:24V供电机;12V供MOS驱动电路;5V供霍尔驱动电路;以及主控芯片的供电
  2、主控芯片:发送6路PWM信号以及3路霍尔传感器的检测信号;
  3、MOS驱动电路+三相全桥电路;
  4、电位器电路,通过旋钮控制速度;
  5、OLED显示功能电路
  6、电流采样部分
  因此我们不妨从这几个电路进行入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主控芯片以及供电电源部分我们不再分析,电源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主控芯片则是采用武汉芯源半导体研发的CW32F030C8T6;
  MOS驱动电路
  我们采用的MOS驱动芯片是EG3013,为什么选择它?你自己看吧:(上次实验室做实验,需要栅极驱动IC,就买了好多个,最后板子做出来焊接完毕后我才发现,李芳姐用的栅极驱动IC竟然也是这颗物料!)
  该芯片的LIN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引脚!在程序中,有一个关于AL、BL、CL打开或关闭的GPIO配置,这里就是相反的逻辑!!!所以各位使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IC进行修改即可!
  FR107是为了加快开通效率的,用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但是官方用的FR107,这颗物料我在做动量伦的时候也买了的,所以我就按照官方的做就行了。10uF是升压电容,这个阻值是我问屹晶微电子有限公司的一个技术人员,他告诉我,一般用10uf就足够了!这里建议使用封装为1206的,保证功率!我电路中用的0805,我的物料只有0805了....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我验证过了!最后就是上下MOS的驱动信号了,加上电阻和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寄生电容和回路电感!!!减小振铃现象。加上一个R组成RLC电路,可以吸收寄生参数;而二极管主要是提供一个续流通道。具体可参考视频:https://b23.tv/9a7pe1Q
  三相全桥电路
  此处的NMOS选用的是:
  我主要是考虑电压和电流要大一点,RDS小一点,防止发热严重。最后就是考虑价格问题。
  电流采样电路

  型号为:
  价格便宜!!!其次其最大能过的电流为:2/0.01=20A!我们平常哪有这么高电压哟,有个5A、6A的对我这种小白而言,就要关闸了!!!哈哈
  霍尔接口电路
  其中:C14、C15、C16是滤波作用;R3、R4、R5是为了拉高三个霍尔信号引脚,因为120°的霍尔传感器不存在111的情况,也是一种保护作用吧!我这里没选择5Pin的接口端子是因为我只有3P和2P的物料,不想再买了....
  以上的电路,足以跑起开环,下面就是闭环的一些保护功能,比如:电流检测、电压保护、温度保护等等。我就不一一解释其工作原理了,这个电路图是李芳老师的书本里面的,书里面描述的更详细,需要的可以在附件进行下载!我就不在这献丑了!我这里就简单展示一下原理图即可,具体如何工作的书中有所描述。
  运放电路
  这个运放书中一摸一样,具体的放大倍数以及工作原理请参考书籍: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应用 基于STM8S系列单片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面关乎到程序的采样问题,一定要弄明白!我在程序中有写那些数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保护电路
  这都是一些闭环时加的保护电路,很简单,相信你可以自己分析。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
  这个电路关乎到无感驱动电机的时候使用。这个数值也是有讲究的,请将这个电路对比检测母线电压电路,你会发现系数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应用到无感电路中去!
  整个电路都没改动,都是参考:立创开源硬件平台:Beauty_Light,在此感谢大佬的硬件电路参考设计!!!
  软件部分
  有感开环
  在开环测试中,最主要的就是需要根据霍尔换向表进行换向操作,只要换向无误,其他就是改变占空比加减速的问题,因此最为重要的就是真值表,比如李芳姐姐官方的真值表如下所示:

  你就需要根据你电机厂商给你的真值表进行相应的改变,这里贴出我电机的真值表:

  代表什么意思呢?
  比如HC HB HA = 100时,表示需要导通V相的上桥臂和W相的下桥臂,U相处于关闭状态!其他类比如此,因此只需要改改程序的换向顺序即可让电机完美的跑起来,代码如下所示:
  //steP,为当前换相序号,OutPwmValue 输出PWM值,PWM_ON_flag=1时启动PWM输出
  void Commutation(unsigned int step,unsigned int OutPwmValue,unsigned int PWM_ON_flag)
  {
  if(PWM_ON_flag==0) //不启动则关闭输出
  {
  CW_ATIM->CH1CCRA=0;CW_ATIM->CH2CCRA=0;CW_ATIM->CH3CCRA=0;
  ATIM_CtrlPWMOutputs(DISABLE);
  PWM_AL_OFF; PWM_BL_OFF; PWM_CL_OFF;
  return;
  }
  //关闭所有下桥臂,防止误触发
  PWM_AL_OFF; PWM_BL_OFF; PWM_CL_OFF;
  //输出上桥
  if(step==0||step==1){ CW_ATIM->CH1CCRA=OutPwmValue;CW_ATIM->CH2CCRA=0;CW_ATIM->CH3CCRA=0; } //0:AB; 1:AC
  if(step==2||step==3){ CW_ATIM->CH1CCRA=0;CW_ATIM->CH2CCRA=OutPwmValue;CW_ATIM->CH3CCRA=0; } //2:BC; 3:BA
  if(step==4||step==5){ CW_ATIM->CH1CCRA=0;CW_ATIM->CH2CCRA=0;CW_ATIM->CH3CCRA=OutPwmValue; } //3:CA; 4:CB
  //输出下桥
  if(step==0||step==5){PWM_AL_OFF; PWM_CL_OFF;PWM_BL_ON;} //AB CB ; B下桥导通
  else if(step==1||step==2){ PWM_AL_OFF; PWM_BL_OFF; PWM_CL_ON;}//AC BC; C下桥导通
  else if(step==3||step==4){ PWM_BL_OFF; PWM_CL_OFF; PWM_AL_ON;}//BA CA; A下桥导通
  ATIM_CtrlPWMOutputs(ENABLE); //输出有效
  }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电机使用时还需要改这个换向顺序,根据你自身电机导通的顺序而定!
  //const unsigned char STEP_TAB[6]={1,3,2,5,0,4};//{4,0,5,2,3,1};//
  //自己电机顺序
  const unsigned char STEP_TAB[6]={4,0,5,2,3,1};//{4,0,5,2,3,1};//
  有感闭环
  闭环例程相对而言,复杂一点点,不过李芳老师讲的很仔细,相信大家理解起来也不是很困难!该例程主要用到了状态机进行电机的控制作用,主要分为:电机起步检测状态、开始PID状态、运行PID状态、停止状态、错误状态、错误溢出状态。代码如下:
  /******************** 核心函数:状态机 *********************/
  switch(MOTORSTATE)//状态机
  {
  case STATESTARTCHECK: //起步检查阶段,判断按键PB5是否按下,按下启动,进入这个函数,否则不进入无法启动电机
  EnDirCheck(); //判断PB5是否按下
  MotorStartCheck();//是否成功启动电机,是的话进入下一个状态MOTORSTATE=STATESTARTPID;
  break;
  case STATESTARTPID:
  MotorStartPID();//电机启动成功,初始化PID并计算PID,再进入下一个状态MOTORSTATE=STATERUNPID;
  break;
  case STATERUNPID:
  MotorRunPID();//运行PID计算
  EnDirCheck();
  break;
  case STATESTOP:
  MotorStop();//停止电机函数
  break;
  case STATEERROR:
  sprintf(temp_buff," ERROR Happen! "); //输出显示故障发生
  sprintf(temp_buff1," CODE is: %d ",ErrorCode); //显示故障发生错误代码
  OLED_ShowStr(0,0,temp_buff,2);
  OLED_ShowStr(0,4,temp_buff1,2);
  MotorError();//停止电机运行,并进入错误溢出MotorErrorOver状态机
  break;
  case STATEERROROVER:
  MotorErrorOver();
  break;
  }
  值得注意的是:该例程代码还用了切换界面的函数,又学到了一点,哈哈!也就是通过按键PB4进行OLED的菜单切换,确实很棒!
  想要理解该例程,就需要将control.c文件读懂!这样理解起来没什么问题。
  #include "control.h"
  extern unsigned char save_flag;
  extern void Flash_Save(void);
  void MotorStartCheck(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SetSpeed>0&&startflag==1)
  {
  MOTORSTATE=STATESTARTPID;
  Dir=dirflag;
  }
  }
  void MotorStartPID(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
  return;
  PID_init();
  PIDcompute(MINSPEED,0);
  HALL_MOTOR_START();
  TargS1=SetSpeed;
  MOTORSTATE=STATERUNPID;
  }
  void MotorRunPID(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SetSpeed==0||startflag==0) //给出停止信号
  {
  MOTORSTATE=STATESTOP;
  }
  TargS1=SetSpeed;
  if(TimeCountPID>=20)//计算实时速度并时行PID运算
  {
  TimeCountPID=0;
  RealS1=HALLcountTemp*500/MPolePairs;//HALLcount*100*60/6/POLEPAIRS;
  PIDcompute(TargS1,RealS1);
  }
  }
  void MotorStop(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Motor_Start_F=0;
  MOTOR_STOP0();
  if(RealS==0)
  {
  MOTORSTATE=STATESTARTCHECK; //停下来后才切换流程
  }
  }
  void MotorError(void)
  {
  MOTOR_STOP0();//停止电机
  Motor_Start_F=0;//电机启停标志位至0
  MOTORSTATE=STATEERROROVER;//进入错误溢出状态机中
  }
  void MotorErrorOver(void)
  {
  unsigned char times=0;
  times=0;
  LEDOFF();
  TimeCountTemp=0;
  while(TimeCountTemp<200);//延时200ms
  while(1) //发生故障,则故障指示灯闪烁。需重启
  {
  if(times
  {
  if(TimeCountTemp<200)
  {
  LEDON();
  }
  else if(TimeCountTemp<=400)//LED flashing
  {
  LEDOFF();
  }
  else if(TimeCountTemp>400)
  {
  if(times
  {
  times++;
  TimeCountTemp=0;
  if(times>=ErrorCode);
  else LEDOFF();
  }
  }
  }
  else if(TimeCountTemp<500);
  else {times=0;TimeCountTemp=0;}
  }
  }
  void WaitStart(void)
  {
  if(SetSpeed==0)MOTORSTATE=STATESTARTCHECK;
  }
  void EnDirCheck(void)
  {
  unsigned int dd;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dir=0,key_en=0;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GPIO_ReadPin(EN_GPIO_PORT,EN_GPIO_PIN)==GPIO_Pin_SET)key_en=0; //使能判断
  else if(key_en==0)
  {
  for(dd=0;dd<500;dd++); //消抖
  if(GPIO_ReadPin(EN_GPIO_PORT,EN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startflag=1-startflag;
  if(startflag==0)
  GPIO_WritePin(LEDSTSTO_GPIO_PORT,LEDSTSTO_GPIO_PIN,GPIO_Pin_SET); //启停指示灯灭
  else
  GPIO_WritePin(LEDSTSTO_GPIO_PORT,LEDSTSTO_GPIO_PIN,GPIO_Pin_RESET); //启停指示灯灭
  key_en=1;
  }
  }
  //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SET)key_dir=0; //方向判断
  // else if(key_dir==0)
  // {
  // for(dd=0;dd<500;dd++); //消抖
  //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
  // dirflag=1-dirflag;
  // if(dirflag==0)
  // GPIO_WritePin(LEDDIR_GPIO_PORT,LEDDIR_GPIO_PIN,GPIO_Pin_RESET); //方向指示灯亮
  // else
  // GPIO_WritePin(LEDDIR_GPIO_PORT,LEDDIR_GPIO_PIN,GPIO_Pin_SET); //方向指示灯亮
  // if(dirflag!=Dir)
  // MOTORSTATE=STATESTOP;
  // key_dir=1;
  // }
  // }
  }
  该函数主要是一些变量的赋值,状态机的切换,以及PID的运算功能函数!
  我这里对于采样部分、过流、过压保护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大家可以看看。
  #include "compu.h"
  /******************** 对电机速度进行获取 *********************/
  void SampleSpeed(void)
  {
  //根据电位器的值,计算设定速度,注意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的定义
  unsigned int tem=0;
  unsigned int st=0;
  /******************** 读取ADC采取到的旋钮开关值 *********************/
  st=SampleData[3];
  /******************** 如果读取到的旋钮值小于旋钮最小值-10的话,则停止电机运行,给定目标速度为0 *********************/
  if(st
  SetSpeed=0;
  /******************** 如果小于等于最小值,啥也不做 *********************/
  else if(st<=NMINVD);
  /******************** 如果小于最大值的话,那就代表希望电机运行起来 *********************/
  else if(st<=NMAXVD)
  {
  tem=MINSPEED+KKN*(st-NMINVD);//根据旋钮值,给定目标值!
  SetSpeed=tem;
  }
  /******************** 如果旋钮值大于最大的旋钮值,那速度给定最大速度 *********************/
  else SetSpeed=MAXSPEED;
  }
  /******************** 对电压电流进行采集 *********************/
  void SampleVI(void)
  {
  float t;
  //定义电流故障计数周期变量、电流故障计数周期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ErCount=0,VErCount=0;
  /******************** 下面是对采样电流进行措施分析 *********************/
  if(SampleData[2]<=DIin)//如果采样到的电流值小于偏置值,将母线平均电流赋值给0
  CanshuI=0;
  else //否则是采样到的电流值大于偏置值
  {
  t=(SampleData[2]-DIin); //采样量减去偏置量,求取变化量
  //t表示ADC采样的原始值,最大为4096;
  //相对应的ADC=t时,电压量为x,而ADC=4096时对应的电压量为3.3V(这里因为是单位原因,电流是ma,所以电压*1000了的)
  //因此x=t/4096*3300,这个是电压值,要求电流,根据欧姆定律,U/R即可,4.3是运放的放大倍数!
  t=t*1.61;// /t=t/4096*3300/4.3/0.1; //0.1欧
  CanshuI=t;
  }
  /******************** 过流保护,如果电流大于8A,则启动保护,停止电机运行! *********************/
  if(CanshuI>=ISH*1000&&ErrorCode==0) //过流保护
  {
  IErCount++;//电流过流错误计数变量递增,如果大于设定的最大误差变量,则给定错误代码,停止电机
  if(IErCount>=NumErr)
  {ErrorCode=4;}//过流保护的故障代码是:4
  }
  else IErCount=0;
  /******************** 下面是对采样母线电压进行措施分析 *********************/
  t =SampleData[0];//读取采样到的母线电压
  //t表示ADC采样的原始值,最大为4096;
  //相对应的ADC=t时,电压量为x,而ADC=4096时对应的电压量为3.3V
  //因此x=t/4096*3.3,这个是电压值
  t=t/4096*3.3/RV1*(RV1+RV2);
  CanshuV=t*10; //采集母线电压放大10倍
  /******************** 过压保护,如果电压大于40V,则启动保护,停止电机运行! *********************/
  if(CanshuV>=VSH*10&&ErrorCode==0) //过压判断
  {
  VErCount++;
  if(VErCount>=NumErr)
  {ErrorCode=6;}//过压保护的故障代码是:6
  }
  else VErCount=0;
  }
  其他.c文件这里就不再分析,相信大家能够看懂。
  无感开环
  该例程去除了霍尔换向的繁琐操作,采用反电动势过零点进行位置检测。
  该例程中ADC的功能较为复杂,需要大家多花时间分析,无感控制是大趋势,非常建议大家多研究研究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 {0};
  __RCC_GPIOA_CLK_ENABLE();
  __RCC_GPIOB_CLK_ENABLE();
  __RCC_ADC_CLK_ENABLE();
  //配置ADC测试IO口
  PA00_ANALOG_ENABLE() ; //PA00 (AIN0) U相反电动势
  PA01_ANALOG_ENABLE() ; //PA01 (AIN1) V相反电动势
  PA03_ANALOG_ENABLE() ; //PA03 (AIN3) 母线电压
  PA05_ANALOG_ENABLE() ; //PA05 (AIN5) W相反电动势
  PA06_ANALOG_ENABLE() ; //PA06 (AIN6) 电流
  PB00_ANALOG_ENABLE() ; //PB00 (AIN8) 电位器
  ADC_InitStruct.ADC_AccEn = ADC_AccDisable;//不需要累加器
  ADC_InitStruct.ADC_Align = ADC_Align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ADC_ClkDiv = ADC_Clk_Div8; // ADCCLK=16MHz
  ADC_InitStruct.ADC_DMAEn = ADC_DmaEnable;//使能DMA
  ADC_InitStruct.ADC_InBufEn = ADC_BufDisable;//失能缓冲
  ADC_InitStruct.ADC_OpMode = ADC_SingleChOneMode;//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SampleTime = ADC_SampTime10Clk;//采样频率
  ADC_InitStruct.ADC_TsEn = ADC_TsDisable;//内置温度传感器失能
  ADC_InitStruct.ADC_VrefSel = ADC_Vref_VDDA;//参考电压 选用VDDA
  ADC_Init(&ADC_InitStruct);
  CW_ADC->CR1_f.CHMUX = 0; // AN0
  ADC_Enable();
  // 使用4路DMA通道:CH1、CH2、CH3、 CH4
  // CH1 将ADC单次单通道的采样结果传入RAM(ADC_ResultBuff[6])
  // CH2 将ADC的CR1寄存器的配置值从RAM(ADC_CR1Array)传入寄存器
  // CH3 将ADC的START寄存器的配置值从RAM(ADC_Start)传入寄存器
  // CH1、CH2、CH3由ADC硬件触发
  // CH4由ATIM硬件触发,启动ADC
  //开启DMA时钟
  __RCC_DMA_CLK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DstAddress = (uint32_t)&SampleData[0]; //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stInc = DMA_DstAddress_Increase; // 目标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BLOCK; // BLOCK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SrcAddress = (uint32_t)&CW_ADC->RESULT0; // 源地址: ADC的结果寄存器
  DMA_InitStruct.DMA_SrcInc = DMA_SrcAddress_Fix; // 源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Cnt = 0x6; // DMA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Width = DMA_TRANSFER_WIDTH_16BIT; // 数据位宽16bit
  DMA_InitStruct.HardTrigSource = DMA_HardTrig_ADC_TRANSCOMPLETE; // ADC转换完成硬触发
  DMA_InitStruct.TrigMode = DMA_HardTrig; // 硬触发模式
  DMA_Init(CW_DMACHANNEL1, &DMA_InitStruct);
  DMA_Cmd(CW_DMACHANNEL1, 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DstAddress = (uint32_t)&CW_ADC->CR1; //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stInc = DMA_DstAddress_Fix; // 目标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BLOCK; // BLOCK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SrcAddress = (uint32_t)&ADC_CR1Array[0]; // 源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SrcInc = DMA_SrcAddress_Increase; // 源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Cnt = 0x5; // DMA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Width = DMA_TRANSFER_WIDTH_8BIT; // 数据位宽8bit
  DMA_InitStruct.HardTrigSource = DMA_HardTrig_ADC_TRANSCOMPLETE; // ADC转换完成硬触发
  DMA_InitStruct.TrigMode = DMA_HardTrig; // 硬触发模式
  DMA_Init(CW_DMACHANNEL2, &DMA_InitStruct);
  DMA_Cmd(CW_DMACHANNEL2, 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DstAddress = (uint32_t)&CW_ADC->START; //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stInc = DMA_DstAddress_Fix; // 目标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BLOCK; // BLOCK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SrcAddress = (uint32_t)&ADC_Start; // 源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SrcInc = DMA_SrcAddress_Fix; // 源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Cnt = 0x5; // DMA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Width = DMA_TRANSFER_WIDTH_8BIT; // 数据位宽8bit
  DMA_InitStruct.HardTrigSource = DMA_HardTrig_ADC_TRANSCOMPLETE; // ADC转换完成硬触发
  DMA_InitStruct.TrigMode = DMA_HardTrig; // 硬触发模式
  DMA_Init(CW_DMACHANNEL3, &DMA_InitStruct);
  DMA_Cmd(CW_DMACHANNEL3, 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DstAddress = (uint32_t)&CW_ADC->START; // 目标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DstInc = DMA_DstAddress_Fix; // 目标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BLOCK; // BLOCK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DMA_SrcAddress = (uint32_t)&ADC_Start; // 源地址
  DMA_InitStruct.DMA_SrcInc = DMA_SrcAddress_Fix; // 源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Cnt = 0x1; // DMA传输次数
  DMA_InitStruct.DMA_TransferWidth = DMA_TRANSFER_WIDTH_8BIT; // 数据位宽8bit
  DMA_InitStruct.HardTrigSource = DMA_HardTrig_ATIM_CH1A2A3A4; // ATIM硬件触发
  DMA_InitStruct.TrigMode = DMA_HardTrig; // 硬触发模式
  DMA_Init(CW_DMACHANNEL4, &DMA_InitStruct);
  DMA_Cmd(CW_DMACHANNEL4, ENABLE);
  //开启DMA中断,也就是ADC检测完毕后通过DMA传输后,会产生一个中断,在中断中再重新配置ADC
  DMA_ITConfig(CW_DMA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失能中断后配置好中断在使能!
  __disable_irq();
  NVIC_EnableIRQ(DMACH1_IRQn);
  __enable_irq();
  }
  该例程中需要详细分析MOTORCONTROL.c文件内容,这个是无感换向的核心部分!
  无感闭环
  该例程中主要在无感开环的基础上增加了PID和过流过压保护功能!也是在MOTORCONTROL.c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