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流传感器输入端并联二极管作用?

楼主(2022-12-10):
如上图所示,ACS712是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输入端并联的SS54这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这个电路是用在光伏的电流检测中的。

网友A:
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_^!

网友B:
相当于做核酸。
没鸟用,可以让做二极管的发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做核酸。
没鸟用,可以让做二极管的发菜

对此解释,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C:
保护吧,电流太大,采样hall 压降超过0.7V 走二极管

感觉不像,会不会是防止输入端出现异常的保护作用?

网友D:
一个臭皮匠设计的电路,来一百个诸葛亮都讲不明白。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无用的冗余设计。

网友E:
应该是防长线感应电压,防接反的。

好的,我只考虑到防反接功能了,多谢坛友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