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在 CW32F030的IAP 应用

楼主(2022-12-11):
前言

IAP 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的首字母缩写,在应用编程,即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编程(升级程序, 更新固件)。

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 Flash 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 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1 功能实现

IAP 功能的实现,一般将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即:Bootloader 和 APP。Bootloader 程序用于上电时判断程 序是进入 IAP 升级流程还是进入 APP 应用程序执行过程。其一般放置在 FLASH 的开始部分,如下图示:

CW32F030 的 Flash 起始地址为 0x00000000,划分 0x00000000 ~ 0x00001FFFF 这 8Kbyte 的空间用于存放 Bootloader 程序,APP 的起始地址选择为 0x00002000。

CW32F030 采用 ARM® Cortex®-M0+ 内核,具有向量表偏移寄存器 VTOR,故其从 Bootloader 中实现向 APP 中跳转较为简单,仅设置向量表偏移即可。

本应用中 Bootloader 采用 UART1 作为 IAP 的通讯接口,以 Ymodem 协议进行文件的传输。APP 程序通过 SYSTICK 定时器计时,并通过中断的方式每 200ms 对口线 PB09 翻转一次,驱动 LED1 闪烁。

2 Bootloader 程序设计

2.1 参考代码、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Ticks, u32ElapsedTicks;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系统的工作时钟,SYSCLK=HCLK=PCLK=64MHz
InitTick(SystemCoreClock); // 配置 SYSTICK 频率为 1ms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 PA01 引脚为按键 KEY1 的输入
u32Ticks = GetTick();
do
{
u32ElapsedTicks = GetTick() - u32Ticks;
if (!PA01_GETVALUE()) // 检测按键
{ // 按下按键
break;
}
} while(u32ElapsedTicks < 1000); // 等待 1s
if (u32ElapsedTicks < 1000)
{ // 1s 内有按键按下,进入串口升级流程
UART1_Configuration(); // 配置串口,波特率 115200
SerialDownload(); // 通过 YMODEM 协议下载升级程序
}
else
{ // 超时,从 boolloader 程序向用户 APP 程序跳转
__disable_irq(); // 关中断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判断跳转的地址是否
有合法程序存在
{
// 向用户的 APP 程序进行跳转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 ResetHandle 函数的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func_ptr_t) JumpAddress; // 将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设置用户 APP 程序的栈地址
Jump_To_Application(); // 跳入用户 APP 程序的 ResetHandle 处
}
}
while (1);
}

2.2 程序编译

以 MDK-ARM 为例,编译时注意如下选项:

1. 设 置 Bootloader 程 序 的 起 始 地 址 和 占 用 ROM(FLASH) 空 间 的 大 小, 本 例 中 Bootloader 从 地 址 0x00000000 处执行,占用 7.46Kbyte 的空间,故分配 8Kbyte(size=0x2000)的 FLASH 空间保留给 bootloader。如下图:

2. 链接时,使用 IDE 的对话框配置,如下图:

3 APP 程序设计

APP 程序可以先按正常程序的设计流程进行设计和调试,等调试测试通过后,需要进行如下的修改:

1. 在对系统初始化时,修改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

如下图将 VECT_TAB_OFFSET 修改为 0x00002000,这个偏移量就是用户的程序准备在 FLASH 中存放 的地址,本例设置为 0x00002000。这样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就被重定位到 0x00002000 处,与 ARM® Cortex®-M0+ 内核默认的中断向量表地址 0x00000000 相区分。

2. 修改编译配置

如下图,START 填入的值,即为 APP 程序在 FLASH 中存放的起始地址,也是中断向量表需要偏移的位置。

3. 链接时,使用 IDE 的对话框配置,如下图:

4 演示

上 位 机 采 用 Windows 的 超 级 终 端, 设 置 串 口 波 特 率 为 115200bps,8 位 数 据 位,1 位 停 止 位。 下 位 机 CW32F030C8T6 StarKit 复位后,按下 KEY1 后,超级终端将有如下显示:

屏幕不断显示字符“C”,提示下位机准备接受文件。选择“传送”-“发送文件”,如下图: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取用户的 APP 文件,并将协议选择为“Ymodem”,并点击“发送”,如下图:

程序传输完成后,屏幕将有如下提示:

此时,CW32F030C8T6 StarKit 板上的 LED1 将以 200ms 的间隔闪烁,说明用户程序已正常运行。

网友A:
Bootloader 中向 APP 中跳转怎么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 中向 APP 中跳转怎么实现啊?

配置地址跟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