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keil (MDK)的IDE支持包*.pack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22-12-10):
在使用Keil软件过程中,对于特定型号的MCU,需要安装对应的器件型号支持包,这个文件类型是*.pack。

由于我之前将Keil安装在D盘,后面重装了系统后,并未重新安装Keil软件,所以*.pack文件不能被自动识别关联到正确的应用程序,此时双击*.pack文件是无法安装支持包的。

此时需要我们找到Keil的安装路径,在其中找到PackUnzip.exe程序,Keil5的在此路径下:...\Keil_v5\UV4\PackUnzip.exe。

再次右键*.pack文件,在属性中更改打开方式,选择刚才找到的PackUnzip.exe程序即可。

网友A:
直接拖进keil图标里行吗?

网友B:
你得安装keil才行的,朋友

网友C:
我觉得是因为你没装keil或者keil没有注册表了,导致安装pack失败了

网友D:
你这么弄麻烦,还是重装一下keil比较好

网友E:
你这还不如装一遍keil呢,比较方便

网友F:
神操作啊,为啥重做系统之后,没安装keil,那keil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G:
听你描述的意思我懂了,就是keil没安装(但能用)导致pack安装不了是吧

网友H:
你重新装一下keil多省事儿啊,不然以后安装pack还要注意

网友I:
是因为keil没装好,导致现在pcak也找不到路径了吧

网友J:
这么做能安装上pcak?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K:
其实安装pack就是为了要几个算法文件,方便烧录而已

网友L:
重装一遍keil吧

网友M:
这个可以直接安装的吧。

网友N(2023-01-09):
使用pack里面import的。

网友O:
在官网下载,直接点击安装pack就行。

网友P:
双击之间安装就行了。

网友Q:
keil可以导入pack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