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Keil常见编译错误汇总

楼主(2022-12-10):
1. 编译时出现Undefined symbol EXTI_Init (referred from exti.o).

解决:

①检查头文件路径是否添加

②检查相对应的库是否添加。  此处最容易忽略,而本人的错误是没有添加库文件stm32f10x_exti.c

2. 出现 Symbol xxx multiply defined (by exti.o and main.o).

问题:即变量xxx被多重定义,具体出现的原因未知

解决:把定义的变量放在主文件main.c中,在exti.h中添加extern来外部引用此变量来用。

注:一般变量的定义都不能在.h文件中,因为.h文件会出现被引用的情况,容易出现多重定义,而全局变量的定义一般在.c文件中,在对应的.h文件中用extern来引用。

3. keil在调试退出时,经常出现“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提示,不能正常退出。

此时,只有关闭后台进程,才能关闭Keil。

原因:遇到不正确参数,往往是因为创建工程时,使用的是中文所致。比如此路径出现“01 脉冲检测_编码器”即不是正确参数,改为英文。

解决:把路径文件夹的中文改为英文即可。软件对中文的支持性不好所致,比较老的版本其实是可以的。

网友A:
重定义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了。

网友B:
适用于keil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C:
keil最近更新的太多了。

网友D:
之前keil错误,都是需要百度的。

网友E:
keil不是支持中文路径的吗?

网友F(2023-01-09):
这个是官网总结的吗?

网友G:
keil的错误很正常。

网友H:
这个经常用得到了。

网友I:
keil的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J:
这个内容不错,总结到位了

网友K:
优化以后的代码会有很多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