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Keil MDK生成LIB库以及使用LIB库

楼主(2022-12-10):
问题引出:为什么要做成lib库?

1、不想将自己写的源代码公开,但是同时库文件又需要让别人能够正常调用,那封装成lib的格式就是一个方法。

2、编译某些工程文件时非常耗时,像ST官方的库时,由于文件众多,编译一次可能得1两分钟,这时可以打包成库,节省不少的时间。但同时也不能用右键go to Definition 'XXX’来直接找到源文件定义了。

如何生成LIB库文件?

  • 创建空工程,准备好生成LIB库文件对应的.c和.h文件,如

commLib.h:

  1. //commLib.h:
  2. void delay(int ms);
  3. unsigned char ccCrol(unsigned char org, unsigned char bitNum);
  4. unsigned char ccCror(unsigned char org, unsigned char bitNum);

commLib.c:

//commLib.c:
void delay(int ms)
{
    .......
}
unsigned char ccCrol(unsigned char org, unsigned char bitNum)
{
     .......
}
unsigned char ccCror(unsigned char org, unsigned char bitNum)
{
    .......
}

  • 将这两个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只需要添加生成库所需要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并做以下设置:

选中Create Library

3. 编译之后在目录下生成对应的.LIB库文件了。

如何使用LIB库文件呢?

  •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在你的项目中包含LIB库文件对应的头文件commLib.h。

  • 添加LIB库文件到项目中:

  • 然后选择你要添加的LIB库文件:

  • 添加完成之后就可以在项目中看到对应的库文件了:

  • 编译项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