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指针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比数字万用表误差大?

楼主(2022-12-10):
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DC电压比数字万用表测量显示的误差大。比如实际3.3V电压,指针万用表测量显示结果为3.5V,整整比实际3.3V电压高0.2V 。实际4.8V电压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显示结果为5V,也整整高了0.2V。

当然测量之前已经确保指针已经归零位置了。另外我手上只有一个指针式万用表。因此没有测其它指针式万用表的准确度如何。于是我看了网上卖的其它型号的万用表产品介绍,发现关于精度准确度这一块误差大部分都有3%、5%,这个是不是就是意味着绝大部分的甚至是所有的指针式万用表都不如数字式万用表呢。因为我看数字式万用表的介绍精度误差大部分只有0.5%  ,那这样看来的话做高精度测量的话还是用数字式万用表好。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指针表不仅精度比数字表低,内阻也比数字表低,量高精度的话指针表秒输。但是指针表在有些方面又有优势,各有优缺点,实际中哪个好用用哪个。

楼主(2023-07-14):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不仅精度比数字表低,内阻也比数字表低,量高精度的话指针表秒输。但是指针表在有些方面又有优势,各 ...

能说说指针标的优势有哪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说指针标的优势有哪些吗

指针表和数字表工作模式不一样,各有特点,所以有的时候数字表好用,有的时候指针表好用。例如
1, 电压档、电流档不需要电池,可以长时间测量不用担心电池没电了。
2,对连续变化的东西,例如测量电位器、电压波动。
3,不同电压档内阻不同,例如外壳漏电,可以换不同档位测量,鉴别是不是感应电。
4,电阻档测量时电流大,可以使PN结导通,并且不同档位电流不一样,可以检查不同电流下的PN结情况。而数字表仅一个二极管档约1mA电流。特别是在线测量时由于并联有电阻,数字表不好用,特别是电阻小的时候数字表根本无法把PN结开通。
5,高阻档电压高,对于耐压低的零件可以发现漏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