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单片机ADC采样算法----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楼主(2022-12-11):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滤波法就是通过连续采样N个数据,然后对数据从小到大排序,然后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对剩余的N-2个值计算算数平均值。也就是中位值滤波和算数平均滤波的结合。

       下面看C代码的实现
#define N 12

unsigned int filter5( void )
{
    unsigned int count, i, j, temp;
    unsigned int value_buf[N];
    int  sum = 0;
    for( 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
        value_buf[count] =  ReadVol_CH2();
    }
    for( j = 0; j < N - 1; j++ )
    {
        for( i = 0; i < N - j - 1; i++ )
        {
            if(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for( count = 1; count < N - 1; count++ )
    {
        sum += value_buf[count];
    }
    return ( unsigned int )( sum / ( N - 2 ) );
}
}
N为每次采样的数据个数
void main( void )
{
    while( 1 )
    {
        val = ReadVol_CH2();            //读取AD采样值
        val1 =  filte5();
        printf( "A%d\r\n", val );
        printf( "B%d\r\n", val1 );
    }
}
主程序中循环读取AD口的采样值,并将采样值通过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进行滤波,通过串口分别打印原始采样值和滤波后的值,并通过串口将数据打印来,并在串口波形软件上显示。

    蓝色曲线为采样的原始数据波形图,橙色曲线为经过中位值滤波算法滤波后的波形图。通过两组曲线可以看出,经过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后,可以有效的滤除系统中出现的脉冲干扰和毛刺,使得采样数据更加平滑。

   但是中位值平均滤波算法需要额外开辟存储空间,用了存储采样的数据,同时要对采样的数据进行排序,计算速度会变慢,实时性较差,只适合在变化较慢的系统中应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B:
怎么把数字滤波转换电路滤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把数字滤波转换电路滤波呢?

这个可以转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