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JTAG各类接口针脚定义、含义以及SWD接线方式

楼主(2022-12-10):
JTAG有10pin的、14pin的和20pin的,尽管引脚数和引脚的排列顺序不同,但是其中有一些引脚是一样的,各个引脚的定义如下。
一、引脚定义
Test Clock Input (TCK) -----强制要求1
TCK在IEEE1149.1标准里是强制要求的。TCK为TAP的操作提供了一个独立的、基本的时钟信号,TAP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这个时钟信号来驱动的。
Test Mode Selection Input (TMS) -----强制要求2
TMS信号在TCK的上升沿有效。TMS在IEEE1149.1标准里是强制要求的。TMS信号用来控制TAP状态机的转换。通过TMS信号,可以控制TAP在不同的状态间相互转换。
Test Data Input (TDI) -----强制要求3
TDI在IEEE1149.1标准里是强制要求的。TDI是数据输入的接口。所有要输入到特定寄存器的数据都是通过TDI接口一位一位串行输入的(由TCK驱动)。
Test Data Output (TDO) -----强制要求4
TDO在IEEE1149.1标准里是强制要求的。TDO是数据输出的接口。所有要从特定的寄存器中输出的数据都是通过TDO接口一位一位串行输出的(由TCK驱动)。
Test Reset Input (TRST) ----可选项1
这个信号接口在IEEE 1149.1标准里是可选的,并不是强制要求的。TRST可以用来对TAPController进行复位(初始化)。因为通过TMS也可以对TAP Controll进行复位(初始化)。所以有四线JTAG与五线JTAG之分。
(VTREF) -----强制要求5
接口信号电平参考电压一般直接连接Vsupply。这个可以用来确定ARM的JTAG接口使用的逻辑电平(比如3.3V还是5.0V?)
Return Test Clock ( RTCK) ----可选项2
可选项,由目标端反馈给仿真器的时钟信号,用来同步TCK信号的产生,不使用时直接接地。
System Reset ( nSRST)----可选项3
可选项,与目标板上的系统复位信号相连,可以直接对目标系统复位。同时可以检测目标系统的复位情况,为了防止误触发应在目标端加上适当的上拉电阻。
USER IN
用户自定义输入。可以接到一个IO上,用来接受上位机的控制。
USER OUT
用户自定义输出。可以接到一个IO上,用来向上位机的反馈一个状态
由于JTAG经常使用排线连接,为了增强抗干扰能力,在每条信号线间加上地线就出现了这种20针的接口。但事实上,RTCK、USER IN、USER OUT一般都不使用,于是还有一种14针的接口。对于实际开发应用来说,由于实验室电源稳定,电磁环境较好,干扰不大。
二、20、14、10pin JTAG的引脚名称与序号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IC公司会自己定义自家产品专属的Jtag头,来下载或调试程序。嵌入式系统中常用的20、14、10pin JTAG的信号排列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Jtag头的管脚名称是对IC而言的。例如TDI脚,表示该脚应该与IC上的TDI脚相连,而不是表示数据从该脚进入download cable。
实际上10针的只需要接4根线,4号是自连回路,不需要接,1,2接的都是1管脚,而8,10接的是GND,也可以不接。
附转接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