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KEIL烧录时显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22-12-11):
问题描述
提示:这里描述项目中遇到的问题:

由于其中一个端口电平只能输出到3.3V,导致电机无法被驱动,但其余端口都能够输出符合要求的高电平,且在下载烧录程序时显示“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原因分析:
提示:这里填写问题的分析:

SWD/JATG端口问题。

解决方案:
提示:这里填写该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

参考网上搜到的办法,在魔术棒里将DAP设置为ANY,connect设置为under Reset,即可正常烧录;
其实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输出端口中有一个端口占用了SWD的一个引脚,导致无法烧录,且按方法1烧录后电平只能输出到3.3V,解决方法是换一个未被使用的IO口,SWD的引脚在reset之后即可恢复,接下来只要程序没有问题,输出即可正常。

网友A:
相当于不能兼容标准的JATG/SWD接口?

网友B:
为啥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C:
不兼容标准接口吗?

网友D(2023-02-02):
BOOT0接回低电平,后续烧录程序便不会出现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网友:
SWD和JTAG都给关了,程序下载不进去

网友E:
在使用CMSIS-DAP仿真器的时候,经常出现连不上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