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JTAG/SWD禁用导致无法烧写

楼主(2022-12-10):
介绍解决问题的办法:

  1、按着板子上面的复位键不放,若没有按键,就用夹子短路复位电容,这样单片机将停止程序的运行;
  2.这时候点击Keil的下载,下方的“Build Output”窗口便会开始滚动,一会之后会提示出错。直接关闭它,放开复位键。
  3.这时候单片机已经停止程序了,SWD那些端口已经恢复原有的调试端口功能,这时候你再一次按下载键便可以下载程序了,问题解决!!!

网友A:
一般直接解锁就行,用jlink

网友B:
禁用这个不好弄,得把RST也接在jlink上才行

网友C:
你这是考验手速的啊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做的,你就用仿真器,再接个复位引脚,总共五根线就对了,可以正常解锁的

网友E:
所以建议关闭jtag和SWD的时候,先延时个几秒,这样稳妥很多

网友F:
其实你可以用boot的方式烧录呗,烧录个不关闭SWD的就好了

网友G:
我记得之前我都是用串口或者用其他方式烧录,来解决不能仿真的情况

网友H:
你用的是啥仿真器啊?要是jlink可以解锁,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I:
讲的是OK的,但是你这操作估计得重复几次,不然好像解不开吧

网友J:
我之前也是这么干的,后来发现jlink只要把RST引出就OK了,它自己能软复位,不需要总手按着了

网友K:
上电的一瞬间也能解开SWD,但是这个要速度,程序一旦跑起来就不好用了

网友L:
你这个不需要指定的仿真器么?

网友M:
你说的提示错误,这个错误是连接不上的错误吧

网友N:
可以直接把BOOT0接地,就可以进入单片机内部程序了。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的。

网友O:
刚上电的一瞬间,没禁用SWD/JTAG就可以下载程序,确实是拼手速!

网友P:
程序里,千万不要禁用JTAG/SWD不仅因为要调试,还要随时下载程序!

网友Q:
你这个方法我想试试,看看是否OK,是不是任何MCU都行啊

网友R:
这种解决办法是百试百灵么?应该有概率解不开吧

网友S:
加个延时吧

网友T:
还可以用ISP下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