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ADC检测准确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2-12-10):
1.硬件分析

上臂电阻58K,下臂电阻10K   分压后就是V=24*10/(10+58)=3.07V

一般芯片,判断高于 0.7VDD为高电平 ,低于0.3VDD为低电平。

2.软件分析

2.1 采集AD时进行滤波

(1)先采集20个值,丢弃前2个,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除以16取平均值。

(2)每隔一段时间取一份平均值,总共10份。最后除以10可以得AD值。

//取一份AD值
unsigned int POWER_Get_Adc_Data12_Average()
{
  unsigned  int  temp_value  = 0;
  unsigned char  channel=0;
  unsigned long int tmpbuff = 0;
  unsigned  int ADCMAX = 0;
  unsigned  int ADCMIN = 0xffff;
   for (channel = 0; channel < 20; channel++)
   {
                   ADCON        =        0x86;                   //通道选择:多通道时不能用|=,只能用|
                ADCON        |=        0x10;                  //启动ADC检测
                while((ADCON&0x10));          //等待ADC检测结束

                  temp_value = ADDH;
                  temp_value = (temp_value<<4)|(ADDL&0x0F);
                if (channel < 2)
            continue; //丢弃前两次采样的

        if (temp_value > ADCMAX)
            ADCMAX = temp_value; //最大
        if (temp_value < ADCMIN)
            ADCMIN = temp_value; //最小

        tmpbuff += temp_value;
        }
                tmpbuff -= ADCMAX;           //去掉一个最大
            tmpbuff -= ADCMIN;           //去掉一个最小
            temp_value = (tmpbuff >> 4); //除以16,取平均值
                  return temp_value;
}

//每隔一段时间取一份AD值,再平均
//ADC_CNT 表示时间计数的变量
//POWER_ALL_value 表示AD总值的变量
void POWER_ADC_Electric_PRO(void)
{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value = POWER_Get_Adc_Data12_Average();
        ADC_CNT++;
        POWER_ALL_value+=ad_value;
        if(ADC_CNT>=10)
        {
                ADC_CNT=0;
                POWER_AGE_VALUE=POWER_ALL_value/10;
                POWER_ALL_value=0;
        }
}

2.2 采取差值计算

先取一个A值,如果后面采集的AD值,波动的范围没有超过设定值,就默认在A值的范围内。

比如A值为3.53V,波动设定值为±0.01,如果后面采集的B值为3.525V 或者3.535V,就默认为A值;

程序如下:

        //B_VALUE_temp1,B_VALUE_temp2  表示暂存AD值的变量
          //POWER_AGE_VALUE   表示记录实时AD值的变量
          // ADC_DIF          表示波动设定值
          //结果用B_VALUE_temp1取比较AD值

            if(B_VALUE_temp1<=POWER_AGE_VALUE)
                                {
                                        B_VALUE_temp2=B_VALUE_temp1;
                                        B_VALUE_temp2+=ADC_DIF;                          //范围值
                                        if(B_VALUE_temp2<POWER_AGE_VALUE)          //更新值
                                        {
                                                B_VALUE_temp1=POWER_AGE_VALUE;
                                        }
                                }
                                else
                                {
                                        B_VALUE_temp2=POWER_AGE_VALUE;
                                        B_VALUE_temp2+=ADC_DIF;
                                        if(B_VALUE_temp2<B_VALUE_temp1)          //更新值
                                        {
                                                B_VALUE_temp1=POWER_AGE_VALUE;
                                        }
                                }

2.3 AD值定时比较

先取一个A值,然后开始计时。如果AD值比较稳定,就在计时结束,确认为A值;如果AD值反复跳变,就清除计时,不能确认为A值。

//AD值在某一段电压范围内,就用DISCHARGE_AD_NUM表示某档位
//c_ad_wait_old,c_ad_wait_end 用来表示暂存档位值
//c_ad_wait_time 表示时间计数

void POWER_ADC_Discharge_RUN_PRO_10(void)
{

                if(POWER_AGE_VALUE >= DIS_ADC_VALUE_F0)
            {
                           DISCHARGE_AD_NUM=1;
            }
            if(POWER_AGE_VALUE >= DIS_ADC_VALUE_F1)
            {
                                DISCHARGE_AD_NUM=2;
            }
            if(POWER_AGE_VALUE >= DIS_ADC_VALUE_F2)
            {
                                DISCHARGE_AD_NUM=3;
            }
                if((POWER_AGE_VALUE >= DIS_ADC_VALUE_F3))
            {
                                DISCHARGE_AD_NUM=4;
            }

        if(DISCHARGE_AD_NUM==c_ad_wait_old)
         {
           ++c_ad_wait_time;
           if(c_ad_wait_time>=20)
           {
                            c_ad_wait_time=0;
                          c_ad_wait_end=c_ad_wait_old;

           }
         }
         else
         {
           c_ad_wait_old=DISCHARGE_AD_NUM;
           c_ad_wait_time=0;
         }

}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网友B:
这个ADC的精度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的。

网友C:
ADC的性能非常高。

网友D:
这个最好使用外部的ADC模块

网友E:
选择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芯片吧。

网友F:
不同的ADC之间存在干扰吗

网友G:
检测准确对芯片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H:
可以做一个滤波的算法的。

网友G:
这个是什么芯片的代码?

网友I:
我一般都是通过滤波算法降低信号的影响。

网友J(2023-01-11):
要做校准,和滤波处理。

网友K:
ADC检测精准如何判断?

网友L:
这个采样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M:
这个分压电阻可靠性如何?

网友N(2023-03-04):
ADC之间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O:
可以通常通过滤波算法来减少信号的影响。

网友P:
该ADC的精度与许多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