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KEIL(MDK)的常见错误汇总(中英对照)

楼主(2022-12-11):
错误项
英文描述
中文描述

error 1
Out of memory
内存溢出

error 2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标识符

error 3
Unknown identifier
未定义的标识符

error 4
Duplicate identifier
重复定义的标识符

error 5
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

error 6
error in real constant
实型常量错误

error 7
error in integer constant
整型常量错误

error 8
String constant exceeds line
字符串常量超过一行

error 10
Unexpected end of file
文件非正常结束

error 11
Line too long
行太长

error 12
Type identifier expected
未定义的类型标识符

error 13
Too many open files
打开文件太多

error 14
Invalid file name
无效的文件名

error 15
File not found
文件未找到

error 16
Disk full
磁盘满

error 17
Invalid compiler directive
无效的编译命令

error 18
Too many files
文件太多

error 19
Undefined type in pointer def
指针定义中未定义类型

error 20
Variable identifier expected
缺变量标识符

error 21
error in type
类型错误

error 22
Structure too large
结构类型太长

error 23
Set base type out of range
集合基类型越界

error 24
File components may not be files or objectsfile
分量不能是文件或对象

error 25
Invalid string length
无效的字符串长度

error 26
Type mismatch
类型不匹配

error 27
Invalid subrange base type
无效的子界基类型

error 28
Lower bound greater than upper bound
下界超过上界

error 29
Ordinal type expected
缺有序类型

error 30
Integer constant expected
缺整型常量

error 31
Constant expected
缺常量

error 32
Integer or real constant expected
缺整型或实型常量

error 33
Pointer Type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指针类型标识符

error 34
Invalid function result type
无效的函数结果类型

error 35
Label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标号标识符

error 36
BEGIN expected
缺BEGIN

error 37
END expected
缺END

error 38
Integer expression expected
缺整型表达式

error 39
Ordinal expression expected
缺有序类型表达式

error 40
Boolean expression expected
缺布尔表达式

error 41
Operand types do not match
操作数类型不匹配

error 42
error in expression

error 43
Illegal assignment
非法赋值

error 44
Field identifier expected
缺域标识符

error 45
Object file too large
目标文件太大

error 46
Undefined external
未定义的外部过程与函数

error 47
Invalid object file record
无效的OBJ文件格式

error 48
Code segment too large
代码段太长

error 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数据段太长

error 50
DO expected
缺DO

error 51
Invalid PUBLIC definition
无效的PUBLIC定义

error 52
Invalid EXTRN definition
无效的EXTRN定义

error 53
Too many EXTRN definitions
太多的EXTRN定义

error 54
OF expected
缺OF

error 55
INTERFACE expected
缺INTERFACE

error 56
Invalid relocatable reference
无效的可重定位引用

error 57
THEN expected
缺THEN

error 58
TO or DOWNTO expected
缺TO或DOWNTO

error 59
Undefined forward
提前引用未经定义的说明

error 61
Invalid typecast
无效的类型转换

error 62
Division by zero
被零除

error 63
Invalid file type
无效的文件类型

error 64
Cannot read or write variables of this type
不能读写此类型变量

error 65
Pointer variable expected
缺指针类型变量

error 66
String variable expected
缺字符串变量

error 67
String expression expected
缺字符串表达式

error 68
Circular unit reference
单元UNIT部件循环引用

error 69
Unit name mismatch
单元名不匹配

error 70
Unit version mismatch
单元版本不匹配

error 71
Internal stack overflow
内部堆栈溢出

error 72
Unit file format error
单元文件格式错误

error 73
IMPLEMENTATION expected
缺IMPLEMENTATION

error 74
Constant and case types do not match
常量和CASE类型不匹配

error 75
Record or object variable expected
缺记录或对象变量

error 76
Constant out of range
常量越界

error 77
File variable expected
缺文件变量

error 78
Pointer expression expected
缺指针表达式

error 79
Integer or real expression expected
缺整型或实型表达式

error 80
Label not within current block
标号不在当前块内

error 81
Label already defined
标号已定义

error 82
Undefined label in preceding statement part
在前面未定义标号

error 83
Invalid @ argument
无效的@参数

error 84
UNIT expected
缺UNIT

error 85
“;” expected
缺“;”

error 86
“:” expected
缺“

error 87
“,” expected
缺“,”

error 88
“(” expected
缺“(”

error 89
“)” expected
缺“)”

error 90
“=” expected
缺“=”

error 91
“:=” expected
缺“:=”

error 92
“[” or “(.” Expected
缺“[”或“(.”

error 93
“]” or “.)” expected
缺“]”或“.)”

error 94
“.” expected
缺“.”

error 95
“…” expected
缺“…”

error 96
Too many variables
变量太多

error 97
Invalid FOR control variable
无效的FOR循环控制变量

error 98
Integer variable expected
缺整型变量

error 99
Files and procedure types are not allowed here
该处不允许文件和过程类型

error 100
String length mismatch
字符串长度不匹配

error 101
Invalid ordering of fields
无效域顺序

error 102
String constant expected
缺字符串常量

error 103
Integer or real variable expected
缺整型或实型变量

error 104
Ordinal variable expected
缺有序类型变量

error 105
INLINE error
INLINE错误

error 106
Character expression expected
缺字符表达式

error 107
Too many relocation items
重定位项太多

error 108
Overflow in arithmetic operation
算术运算溢出

error 112
CASE constant out of range CASE
常量越界

error 113
error in statement

error 114
Cannot call an interrupt procedure
不能调用中断过程

error 116
Must be in 8087 mode to compile this
必须在8087模式编译

error 117
Target address not found
找不到目标地址

error 118
Include files are not allowed here
该处不允许INCLUDE文件

error 119
No inherited methods are accessible here
该处继承方法不可访问

error 121
Invalid qualifier
无效的限定符

error 122
Invalid variable reference
无效的变量引用

error 123
Too many symbols
符号太多

error 124
Statement part too large
语句体太长

error 126
Files must be var parameters
文件必须是变量形参

error 127
Too many conditional symbols
条件符号太多

error 128
Misplaced conditional directive
条件指令错位

error 129
ENDIF directive missing
缺ENDIF指令

error 130
error in initial conditional defines
初始条件定义错误

error 131
Header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finition
和前面定义的过程或函数不匹配

error 133
Cannot evaluate this expression
不能计算该表达式

error 134
Expression incorrectly terminated
表达式错误结束

error 135
Invalid format specifier
无效格式说明符

error 136
Invalid indirect reference
无效的间接引用

error 137
Structured variables are not allowed here
该处不允许结构变量

error 138
Cannot evaluate without System unit
没有System单元不能计算

error 139
Cannot access this symbol
不能存取符号

error 140
Invalid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
无效的符号运算

error 141
Cannot compile overlays to memory
不能编译覆盖模块至内存

error 142
Pointer or procedural variable expected
缺指针或过程变量

error 143
Invalid procedure or function reference
无效的过程或函数调用

error 144
Cannot overlay this unit
不能覆盖该单元

error 146
File access denied
不允许文件访问

error 147
Object type expected
缺对象类型

error 148
Local object types are not allowed
不允许局部对象类型

error 149
VIRTUAL expected
缺VIRTUAL

error 150
Method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方法标识符

error 151
Virtual constructors are not allowed
不允许虚构造函数

error 152
Constructor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构造函数标识符

error 153
Destructor identifier expected
缺析构函数标识符

error 154
Fail only allowed within constructors
只能在构造函数内使用Fail标准过程

error 155
Invalid combination of opcode and operands
操作数与操作符无效组合

error 156
Memory reference expected
缺内存引用指针

error 157
Cannot add or subtract relocatable symbols
不能加减可重定位符号

error 158
Invalid register combination
无效寄存器组合

error 159
286/287 instructions are not enabled
未激活286/287指令

error 160
Invalid symbol reference
无效符号指针

error 161
Code generation error
代码生成错误

error 162
ASM expected
缺ASM

error 166
Procedure or function identifier expected
缺过程或函数标识符

error 167
Cannot export this symbol
不能输出该符号

error 168
Duplicate export name
外部文件名重复

error 169
Executable file header too large
可执行文件头太长

error 170
Too many segments
段太多

网友A:
装个翻译节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