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 MDK中的RO、RW和ZI DATA理解及KEIL中ROM和RAM使用大小计算

楼主(2022-12-10):
一 直以来对于ARM体系中所描述的RO,RW和ZI数据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这段时间对其仔细了解了一番,发现了一些规律,理解了一些以前书本上有的但是不理解的东西,我想应该有不少人也有和我同样的困惑,因此将我的一些关于RO,RW和ZI的理解写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要了解RO,RW和ZI需要首先了解以下知识:
ARM程序的组成
此处所说的“ARM程序”是指在ARM系统中正在执行的程序,而非保存在ROM中的bin映像(image)文件,这一点清注意区别。

一个ARM程序包含3部分:RO,RW和ZI
RO是程序中的指令和常量
RW是程序中的已初始化变量
ZI是程序中的未初始化的变量

由以上3点说明可以理解为:
RO就是readonly,
RW就是read/write,
ZI就是zero

ARM映像文件的组成
所谓ARM映像文件就是指烧录到ROM中的bin文件,也成为image文件。以下用Image文件来称呼它。
Image文件包含了RO和RW数据。

之所以Image文件不包含ZI数据,是因为ZI数据都是0,没必要包含,只要程序运行之前将ZI数据所在的区域一律清零即可。包含进去反而浪费存储空间。

Q:为什么Image中必须包含RO和RW?
A:因为RO中的指令和常量以及RW中初始化过的变量是不能像ZI那样“无中生有”的。
ARM程序的执行过程
从以上两点可以知道,烧录到ROM中的image文件与实际运行时的ARM程序之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就有必要了解ARM程序是如何从ROM中的image到达实际运行状态的。
实际上,RO中的指令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1. 将RW从ROM中搬到RAM中,因为RW是变量,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2. 将ZI所在的RAM区域全部清零,因为ZI区域并不在Image中,所以需要程序根据编译器给出的ZI地址及大小来将相应得RAM区域清零。ZI中也是变量,同理:变量不能存在ROM中

在程序运行的最初阶段,RO中的指令完成了这两项工作后C程序才能正常访问变量。否则只能运行不含变量的代码。
说了上面的可能还是有些迷糊,RO,RW和ZI到底是什么,下面我将给出几个例子,最直观的来说明RO,RW,ZI在C中是什么意思。

1; RO
看下面两段程序,他们之间差了一条语句,这条语句就是声明一个字符常量。因此按照我们之前说的,他们之间应该只会在RO数据中相差一个字节(字符常量为1字节)。
Prog1: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
Prog2:
#include
const char a = 5;
void main(void)
{
;
}
Prog1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  RO Data   ||    RW Data    ||   ZI Data    ||   Debug
948      ||      60          ||        0              ||    96           ||     0            ||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8   ( 0.98kB)
================================================================================
Prog2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   RO Data   ||    RW Data    ||      ZI Data     ||   Debug
948       ||        61         ||         0             ||         96          ||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9     ( 0.99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9     ( 0.99kB)
================================================================================
以上两个程序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可以看出:
Prog1和Prog2的RO包含了Code和RO Data两类数据。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Prog2的RO Data比Prog1多了1个字节。这正和之前的推测一致。
如果增加的是一条指令而不是一个常量,则结果应该是Code数据大小有差别。

2; RW
同样再看两个程序,他们之间只相差一个“已初始化的变量”,按照之前所讲的,已初始化的变量应该是算在RW中的,所以两个程序之间应该是RW大小有区别。
Prog3: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
Prog4:
#include
char a = 5;
void main(void)
{
;
}
Prog3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0                  0                   96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8 ( 0.98kB)
================================================================================
Prog4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0                       1                    96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7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9 ( 0.99kB)
================================================================================
可以看出Prog3和Prog4之间确实只有RW Data之间相差了1个字节,这个字节正是被初始化过的一个字符型变量“a”所引起的。

3; ZI
再看两个程序,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一个未初始化的变量“a”,从之前的了解中,应该可以推测,这两个程序之间应该只有ZI大小有差别。
Prog3:
#include
void main(void)
{
;
}
Prog4:
#include
char a;
void main(void)
{
;
}
Prog3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0                     0                     96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6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8 ( 0.98kB)
================================================================================
Prog4编译出来后的信息如下:
================================================================================
Code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948               60                     0                       97                    0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 + RO Data)                          1008 ( 0.98kB)
Total    RW Size(RW Data + ZI Data)                         97     ( 0.09kB)
Total    ROM Size(Code + RO Data + RW Data)         1008 ( 0.98kB)
================================================================================
编译的结果完全符合推测,只有ZI数据相差了1个字节。这个字节正是未初始化的一个字符型变量“a”所引起的。

注意:如果一个变量被初始化为0,则该变量的处理方法与未初始化华变量一样放在ZI区域。
即:ARM C程序中,所有的未初始化变量都会被自动初始化为0。

总结:
1; C中的指令以及常量被编译后是RO类型数据。
2; C中的未被初始化或初始化为0的变量编译后是ZI类型数据。
3; C中的已被初始化成非0值的变量编译后市RW类型数据。

附:
程序的编译命令(假定C程序名为tst.c):
armcc -c -o tst.o tst.c
armlink -noremove -elf -nodebug -info totals -info sizes -map -list aa.map -o tst.elf tst.o
编译后的信息就在aa.map文件中。
ROM主要指:NAND Flash,Nor Flash
RAM主要指:PSRAM,SDRAM,SRAM,DDRAM

KEIL MDK 查看代码量、RAM使用情况--RO-data、RW-data、ZI-data的解释

KEIL RVMDK编译后的信息

Program Size: Code=86496 RO-data=9064 RW-data=1452 ZI-data=16116

Code是代码占用的空间,RO-data是 Read Only 只读常量的大小,如const型,RW-data是(Read Write) 初始化了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是(Zero Initialize) 没有初始化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不会被算做代码里因为不会被初始化。

简单的说就是在

烧写的时候是FLASH中的被占用的空间为:Code+RO Data+RW Data

程序运行的时候,芯片内部RAM使用的空间为: RW Data + ZI Data

转载自:

http://blog.si na.com.cn/s/blog_a189aca10101u1f1.html

网友A:
这个计算出来的就是代码大小吗?

网友B:
超出程序范围,是无法编译通过 。

网友C:
ram不是直接运行代码程序的吗?

网友D:
哪个标志用来区分rom和ram?

网友E: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到。

网友F:
如果不报错,就能正常下载的

网友G:
怎么才能知道下载到程序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H:
这个说的非常详细,keil输出日志之前没有了解。

网友I:
这个怎么设置,可以扩展外部的ram?

网友J:
是否可以通过优化修改代码的大小?

网友K(2023-02-04):
将map文件拖到keil中查看,可以在最下面看到信息

网友L:
程序大小与ROM挂钩,从程序量上估计ROM是否够用,变量的多少与RAM有关,从变量的多少估算RAM是否够用。

网友M:
KEIL调试查看ROM或RAM中的信息的

网友N:
data对应的是片内的RAM,xdata对应的是程序中片外扩展的存储器上需要占用的容量,code是编写的程序占用单片机片内的存储程序ROM上的容量。

网友L:
开发过程中能免会出现ram,rom不够问题

网友O(2023-03-07):
将map文件拖到keil以查看底部的信息

网友P:
开发过程中RAM和ROM不够,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Q:
数据对应于片上RAM,xdata对应于程序中片外扩展存储器上需要占用的容量,代码是所写程序在单芯片微计算机中的存储器程序ROM上占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