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转载-关于VDDA、VSSA 、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12-10):
如何解决ADC参考电压的问题呢?

1.一般单片机芯片ADC内部都具有内部参照电压,相当于一个标准电压测量点,在芯片内部连接到ADC1的通道17。根据数据手册中的数据,这个参照电压的典型值是1.20V,最小值是1.16V,最大值是1.24V。这个电压基本不随外部供电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不少人把这个参照电压与ADC的参考电压混淆。ADC的参考电压都是通过Vref+提供的。100脚以上的型号,Vref+引到了片外,引脚名称为Vref+;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信号线相连,没有引到片外,这样AD的参考电压就是VDDA上的电压。

如果对于ADC测量的准确性要求不高时,可以使用这个内部参照电压得到ADC测量的电压值。具体方法是在测量某个通道的电压值之前,先读出参照电压的ADC测量数值,记为ADrefint;再读出要测量通道的ADC转换数值,记为ADchx;则要测量的电压为:

Vchx = Vrefint * (ADchx/ADrefint)。其中Vrefint为参照电压=1.20V。

选用外部参考基准电压,其原理同第一种是一样一样的,只不过将第一种中的参照电压换成了自己设定的基准源的电压,公式同上。

电路设计以及PCB制作中,经常碰见电源符号:VCC、VDD、VEE、VSS、VBAT,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关系那?
  一、解释
  (1)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2)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3)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通常指电路公共接地端电压
(4)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5)VBAT:当使用电池或其他电源连接到VBAT脚上时,当VDD 断电时,可以保存备份寄存器的内容和维持RTC的功能。如果应用中没有使用外部电池,VBAT引脚应接到VDD引脚上。

二、说明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例如,对于ARM单片机来说,其供电电压VCC一般为5V,一般经过稳压模块将其转换为单片机工作电压VDD = 3.3V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1,为什么要分5对VDD VSS出来?
2,这5组VDD VSS分别负责哪些模块的供电?是分开的?还是都在一起的?

这和芯片的设计有关系。一般VDD和VSS管脚均匀分布在芯片的四周的,是基于电源完整性的考虑,可以为芯片提供最好的电源质量,降低电源阻抗,保证高速数字电路可靠工作的手段

1、DSP内部有很多功能单元,这些单元都需要供电,采用多引脚供电可以就近获取电源,无需在内部穿越。
2、不同单元之间,有时不希望电源互相影响,采用独立的电源引脚,可以避免这种影响。
3、实际使用时,每个引脚不但要连接电源,还应在电源引脚附近加上退藕电容。
其目的是当器件工作时,电流的变化会引起电源的电压微小波动,加上退藕电容后,这种波动就不容易传递到另外的电源引脚。

网友A:
用的时候都是把VCC跟
vdd接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