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 和传统的调试方式

楼主(2022-12-10):
SWD 和传统的调试方式区别

1. SWD 模式比 JTAG 在高速模式下面更加可靠。 在大数据量的情况下面 JTAG 下载程序会失败, 但是 SWD 发生的几率会小很多。基本使用 JTAG 仿真模式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使用 SWD 模式的, 只要你的仿真器支持。 所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模式。

2. 在大家 GPIO 刚好缺一个的时候, 可以使用 SWD 仿真, 这种模式支持更少的引脚。

3. 在大家板子的体积有限的时候推荐使用 SWD 模式, 它需要的引脚少, 当然需要的 PCB 空间就小啦! 比如你可以选择一个很小的 2.54 间距的 5 芯端子做仿真接口 二、仿真器对 SWD 模式支持情况

1. 市面上的常用仿真器对 SWD 模式支持情况

(1) JLINKV6 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较慢。

(2) JLINKV7 比较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速度是 JLINKV6 的 6 倍。

(3) JLINKV8 非常好的支持 SWD 仿真模式, 速度可以到 10M。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6) 正版 ULINK2 非常好的支持 SWD 模式, 速度可以达到 10M。

2. SWD 硬件接口上的不同

(1) JLINKV6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2) JLINKV7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3) 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注:下面有我自己用JLINKV8的实际连线及相应实验结果)

tob_id_4299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6) 正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由此可以看到只有 JLINKV8 需要

5 个引脚, 即多了一个VCC引脚,其好处是: 仿真器对目标板子的仿真需要用到 RST
引脚, 使用仿真器内部的 VCC 作这个功能其实并不是非常美妙。
因此,JLINKV8 选择了只和目标板共 GND, 但不共 VCC。 因此我觉得这
种模式最合理, 当然通常情况下仿真器和目标板共 GND 和 VCC 是没有错的。
三、在 MDK
中SWD 模式的设置      在调试仿真的时候用J-LINK的Cortex-M3方式已经足够,并且在MDK下他的功能已经做得非常的好,用标准20脚的JTAG下载,速度是非常的快,一般初学者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SWD方式似乎速度更快、更加方便、简捷、,对于项目中对板子空间要求严格、I/O口资源紧张的用户来说更加的有利,正常的JTAG需要20管脚,而J-Link 的SWD只需要2根线(PA13/JTMS/SWDIO、PA14/JTCK/SWCLK)就够了(加上电源线也就4根),这样就节省了3个I/O口(PA15/JTDI、PB3/JTDO、PB4/JNTRST)为其它所用,并且可节省一部分板子的空间(只需4个口就可以了)。      下面我说一下SWD两线仿真的一些步骤、注意事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接口的连接如下:将JLINK的1、7、9、20分别与自己的开发板上JTAG的VCC、JTMS、JTCK、GND用杜邦线相连即可!

网友A:
SWD节省信号引脚,在小封装芯片中很实用。

网友B:
SWD模式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