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修改 keil Pack Installer 的路径

楼主(2022-12-10):
在安装keil时默认了Pack Installer的安装路径“C:\Keil_v5\ARM\Packs”,后续使用中随着不断添加C盘空间占用了五六个G,于是想把Pack Installer的安装路径更改到D盘,

网上查了一番没找到方法,后研究了发现在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下有这样一行 RTEPATH="C:\Keil_v5\ARM\Packs" ,于是将"C:\Keil_v5\ARM\Packs"中的Packs

整个文件夹剪切到“D:\Keil_packs”然后 RTEPATH="D:\Keil_packs\Packs" ,之后重新打开keil发现Pack Installer的安装路径修改成功。

网友A:
这个就类似于环境变量,肯定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可以,直接在配置文件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