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keil 5安装出现Fail to set path to Software Packs.问题解决方法 转

楼主(2022-12-11):
双击安装芯片包后报错

Fail to set path to Software Packs.

Make sure that RTEPATH is set in TOOLS.INI

原因为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配置文件被加密,可能是用的公司电脑或者啥的,申请解密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tools.ini文件上面有

网友A:
tools.ini文件就是pack路径设置

网友B:
是不是从其它设备上拷贝tools.ini文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从其它设备上拷贝tools.ini文件也是可以的?

那有些其他配置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