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atfs文件系统,f_open函数返回值为FR_DISK_ERR解决方法

楼主(2022-12-10):
出现的问题:f_open函数返回值为FR_DISK_ERR

FR_DISK_ERR,               /* (1) A hard error occurred in th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低级磁盘I/O层中发生硬错误

主要原因:重点检查diskio.c文件中的disk_initialize()、disk_status()、disk_read()、disk_write()这几个函数

解决方法总结:

1 改写扇区函数

2 每次写了之后都加一个小延时,等待一段时在查看f_open的返回值

3 单次的传输是不是太大?  传输字节几百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传输的每次是4000多字节 就会出现这种错误的情况

4 看看频率最多支持多少,从底往上都要看。SDIO有频率,CPU有主频,速度过快也不行啊,你最好折中速度,比如试试2000,再试试1000,或者3000等等。

5 重点检查diskio.c文件中的disk_initialize()、disk_status()、disk_read()、disk_write()这几个函数

6  将 FIL fil; 从函数外拿出,定义为全局变量,即可解决。

7 确保f_mount已经挂载上了,返回值是正确的。确保硬件初始化完成了。

8 每次插入usb都会进行枚举,我们要等到可执行用户程序的时候才进行f_open

9 一开始时候低速,查询卡信息发现是"SD V2HC",然后将主频从400k提高10MBit时候经常出现FR_DISK_ERR,慢慢降低到1.7MBit时候就FR_OK了

10 f_write 一直失败  FR_DISK_ERR,回来发现在 在diskio 的 disk_write 操作里要加上卡的状态等待。对的,根据你这个方法能解决FR_DISK_ERR错误,必须要等到SD卡处于TRANSFER的状态才行

11 FF.C文件,移植时,TF卡程序一些列要配套,我这次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重新更新了下ff.c   ff.h   diskio.c  diskio.h  文件,问题解决了。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gcjlu/article/details/103186357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分享,点个赞。

网友B(2023-02-02):
有版本的问题 所以可能是文件系统版本不同,也有可能是文件编码引起的问题

网友C:
FR_DISK_ERR是磁盘IO读写错误。

网友D:
把磁盘格式化成512字节

网友E:
f_open的返回不为零的可能性有很多种,可以根据具体的返回值,找到错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