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贴一个差分输入的4-20mA电路

楼主(2022-12-11):
这样的设计第一次见,有什么优势?

网友A(点评):
差分个啥,有一端0R直接接地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自慰型。

可以让设计者感到优势

网友C:
电阻太多。没必要。运放输入2、3脚接电容更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太多。没必要。运放输入2、3脚接电容更是不好。

帮忙仿真一下,这个在4mA和20mA的时候,分别输入多少V的电压?

网友D:
电源引脚错了吧

网友E:
采样电阻与运放离得很远的话,应该可以减弱GND走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F:
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