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针式打印的线圈驱动电流大约是多少mA

楼主(2022-12-11):
哪位大侠知道,针式打印的线圈驱动电流大约是多少mA.

能不能直接实测一下?

网友A:
针打有9针24针两种,不会全坏了吧?

网友:
Current consumption  approximately 1.5 A/1 SOL  每个针最大1.5A,实际上没有,一般用24V的达林顿管驱动,我用的是STA471a

网友B:
以前用锂电池供电的热敏打印机,每个加热点的功率好大,需要软件降低打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