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SAMD51EVK测评报告】+RTC时钟测评

楼主(2022-12-11):
搞好环境,现在就开始测试外设了,像之前一样,新建一个工程,在图形配置工具中,配置一下,真的很简单,我的配置如图,增加了一个串口配置,用于打印,

接下来就是写一下代码,这个也比较简单,主函数如下
int main ( void )
{
    int old_second=0;
    /* Initialize all modules */
    SYS_Initialize ( NULL );
    struct tm sys_time;

    //15-01-2018 12:00:00 Monday
    sys_time.tm_hour = 23;      /* hour [0,23] */
    sys_time.tm_sec = 00;       /* seconds [0,61] */
    sys_time.tm_min = 26;       /* minutes [0,59] */
    sys_time.tm_mon = 11;        /* month of year [0,11] */
    sys_time.tm_year = 2022;     /* years since 1900 */
    sys_time.tm_mday = 10;      /* day of month [1,31] */
    sys_time.tm_wday = 6;       /* day of week [0,6] (Sunday = 0) */
                                /* tm_yday - day of year [0,365] */
                                /* tm_isdst - daylight savings flag */

    printf("\n\r---------------------------------------------------------");
    printf("\n\r                    RTC Demo                 ");
    printf("\n\r---------------------------------------------------------\n\r");

    RTC_RTCCTimeSet(&sys_time);

    while ( true )
    {
        RTC_RTCCTimeGet(&sys_time);
        if(old_second!=sys_time.tm_sec)
        {
            printf("System time is:   %02d:%02d:%02d\r\n",sys_time.tm_hour, sys_time.tm_min, sys_time.tm_sec);
            old_second=sys_time.tm_sec;
        }
        /* Maintain state machines of all polled MPLAB Harmony modules. */
        SYS_Tasks ( );
    }

    /* Execution should not come here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

    return ( EXIT_FAILURE );
}
值得注意的是我并没有用他自带的函数,RTC_RTCCTimeSet(&sys_time); RTC_RTCCTimeGet(&sys_time);,这两个都是我自已加的,在例程中可以找到
bool RTC_RTCCTimeSet (struct tm * initialTime )
{
    /*
     * Add 1900 to the tm_year member and the adjust for the RTC reference year
     * Set YEAR(according to Reference Year), MONTH and DAY
     *set Hour Minute and Second
     */
    RTC_REGS->MODE2.RTC_CLOCK = (uint32_t)(((TM_STRUCT_REFERENCE_YEAR + (uint32_t)initialTime->tm_year) - REFERENCE_YEAR) << RTC_MODE2_CLOCK_YEAR_Pos |
                    ((ADJUST_MONTH((uint32_t)initialTime->tm_mon)) << RTC_MODE2_CLOCK_MONTH_Pos) |
                    ((uint32_t)initialTime->tm_mday << RTC_MODE2_CLOCK_DAY_Pos) |
                    ((uint32_t)initialTime->tm_hour << RTC_MODE2_CLOCK_HOUR_Pos) |
                    ((uint32_t)initialTime->tm_min << RTC_MODE2_CLOCK_MINUTE_Pos) |
                    ((uint32_t)initialTime->tm_sec << RTC_MODE2_CLOCK_SECOND_Pos));

    while((RTC_REGS->MODE2.RTC_SYNCBUSY & RTC_MODE2_SYNCBUSY_CLOCK_Msk) == RTC_MODE2_SYNCBUSY_CLOCK_Msk)
    {
        /* Synchronization after writing value to CLOCK Register */
    }
    return true;
}

void RTC_RTCCTimeGet ( struct tm * currentTime )
{
    uint32_t dataClockCalendar = 0U;
    uint32_t timeMask = 0U;

    while((RTC_REGS->MODE2.RTC_SYNCBUSY & RTC_MODE2_SYNCBUSY_CLOCKSYNC_Msk) == RTC_MODE2_SYNCBUSY_CLOCKSYNC_Msk)
    {
        /* Synchronization before reading value from CLOCK Register */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REGS->MODE2.RTC_CLOCK;

    timeMask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HOUR_Msk) >> RTC_MODE2_CLOCK_HOUR_Pos;
    currentTime->tm_hour = (int)timeMask;
    timeMask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MINUTE_Msk) >> RTC_MODE2_CLOCK_MINUTE_Pos;
    currentTime->tm_min = (int)timeMask;
    timeMask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SECOND_Msk) >> RTC_MODE2_CLOCK_SECOND_Pos;
    currentTime->tm_sec = (int)timeMask;

    timeMask = ADJUST_TM_STRUCT_MONTH(((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MONTH_Msk) >> RTC_MODE2_CLOCK_MONTH_Pos));
    currentTime->tm_mon  = (int)timeMask;
    timeMask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YEAR_Msk)>> RTC_MODE2_CLOCK_YEAR_Pos) + REFERENCE_YEAR) - TM_STRUCT_REFERENCE_YEAR;
    currentTime->tm_year = (int)timeMask;
    timeMask = (dataClockCalendar & RTC_MODE2_CLOCK_DAY_Msk) >> RTC_MODE2_CLOCK_DAY_Pos;
    currentTime->tm_mday = (int)timeMask;
}
还有需要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tm {
        int tm_sec;
        int tm_min;
        int tm_hour;
        int tm_mday;
        int tm_mon;
        int tm_year;
        int tm_wday;
        int tm_yday;
        int tm_isdst;
        long __tm_gmtoff;
        const char *__tm_zone;
};
至此就可以编译下载了,
经过一个晚上到中午的测试,误差很大,相差有两分钟了。

网友A:
搞个GPRS模块,搞一个gprs自动校时功能

楼主:
GPS模块吧

网友B:
这个代码是哪里下载的?

网友C:
这个怎么更新内部的时间?

楼主:
//15-01-2018 12:00:00 Monday

    sys_time.tm_hour = 23;      /* hour [0,23] */

    sys_time.tm_sec = 00;       /* seconds [0,61] */

    sys_time.tm_min = 26;       /* minutes [0,59] */

    sys_time.tm_mon = 11;        /* month of year [0,11] */

    sys_time.tm_year = 2022;     /* years since 1900 */

    sys_time.tm_mday = 10;      /* day of month [1,31] */

    sys_time.tm_wday = 6;       /* day of week [0,6] (Sunday = 0) */

                                /* tm_yday - day of year [0,365] */

                                /* tm_isdst - daylight savings flag */

---------------------

作者:stb988

链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2080&page=1#pid13199030

来源:21ic.com

此文章已获得原创/原创奖标签,著作权归21ic所有,任何人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这里设置

网友D:
图形化开发简单很多了。

网友E:
网上有教程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F:
RTC_SET怎么设置要通信的格式呢?

网友G:
这个可以产生秒的中断吗?

网友H:
RTC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I:
这个printf怎么使用的?

网友J:
很好的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K:
RTC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L(2023-01-10):
图形化开发就是以后的发展趋势了。

网友M:
vbat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N:
这个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O:
如何移植串口到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