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芯片有FSMC这种外设吗?我需要驱动并口屏幕

楼主(2022-12-11):
请问一下,KF32F芯片有FSMC这种外设吗?我需要驱动并口屏幕,或者说,驱动并口屏幕的话,效率高一些,用啥方式呀

网友A(2023-04-10):
应该没有吧,这个外设好像一般都是ST的有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说明书的,看看介绍

网友B:
并口可以用IO模拟也行的,可以弄的

网友C:
并口也没啥方式能提高效率吧

网友D:
可以加个存储试试,就当屏的缓存试试

网友E:
这个没具体研究过,但是应该不带FSMC

网友F:
效率高就把IO的速率提高点呗

网友G:
别用并口了,并口效率属实慢

网友H:
效率高还是得用其他模式,才能好点

网友I:
得看你MCU的IO够不够啊,要是够,用并口其实速度还是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