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的正交编码脉冲电路,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2-12-11):
我看CHIPON的数据手册有的有正交编码脉冲电路,这外设有人用过么?

网友A(2023-01-14):
咋问这呢?看看demo呗

网友B:
没用过,我用过ST的正交编码脉冲电路

网友C:
楼主是遇到啥问题了么?是没调出来?

网友D:
你可以找份资料,关于芯旺的MCU调试资料呗

网友E:
应该可以仿真的吧,估计能好调试一些

网友F:
这正交编码脉冲电路也没啥复杂的吧,都应该是有例程的

网友G:
既然手册上有,那就正常能用的,楼主不必担心

网友H:
没直接用过,这功能我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网友I:
估计和ST的应该差不多吧,都是特殊定时器

网友J:
这是来调试编码器的吧,不然好像也用不到它

网友:
手册上有写的,肯定有这个功能。你根据手册配置寄存器。

网友K:
你是需要解码正交信号的吗?

网友L:
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M:
还有芯片可以产生正交编码脉冲吗?

网友N:
这个看看官网提供的例程是否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