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最近想做一款手持消费机,使用CHIPON的哪款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22-12-12):
请推荐一下呗,一般主频达到100MHz左右,存储256K即可,带有SPI,I2C,串口和基础定时器基本就可以了。主要是稳定可靠低功耗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测试的。

网友B:
这个芯片都一样的,就是外部电路设计的区别吧。

网友C:
做emc测试了吗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消费机是什么标准的

网友E:
chipon是做车规级的

网友F(2023-02-10):
这条件都框出来了,测试看低耗在看成本,不过chipon是不是规格高

网友G(2023-07-04):
如果你想开发一款手持消费机,ChipOn的KF32系列芯片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H:
KF32系列芯片是针对物联网应用而设计的,低功耗,高性能

网友I:
KF32A141、KF32F341和KF32A151这三款芯片都不错

网友J:
得有丰富的外设,能满足能满足音频通讯的需要

网友K:
ChipOn的KF32系列芯片都行的,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L:
车规级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M:
为啥要这么高的主频啊?业务很多?

楼主:
芯旺的MCU其实都挺稳定可靠的

网友N:
低功耗的话,我对芯旺不是太过看好

网友O:
存储还行,你要求的外设也可以,但是低功耗,这个芯旺都没咋测试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