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航顺的单片机有支持WiFi功能的么?

楼主(2022-12-11):
航顺的单片机有支持WiFi功能的么?最近有个项目要求用WiFi通信,我发现我用航顺的挺顺手的,想知道现在有没有WiFi的方案,趁着顺手,就不担心遇到问题了

网友A:
航顺目前还没有带WIFI的MCU芯片

网友B:
现在还没有,说不定以后就有了

网友C:
可以试试外挂模块的方式

网友D(2023-08-09):
没有的哦,航顺没有这种芯片方案

网友E:
其实你可以自己加个WiFi模块不就好了么

网友F:
一般是不支持WiFi的,因为都是SOC

网友G:
你可以看看乐鑫的,乐鑫带有WiFi的

网友H:
航顺属实用着顺手,比一般芯片好用多了

网友I:
目前还没有

网友J:
现在还没有支持WiFi功能,以后可能会有WiFi功能的芯片吧

网友K:
其实为啥要限定品牌呢?可以用其他的啊?

网友L:
你还是可以用这个芯片,然后用ESP-01S无线模块就好了

网友M:
趁热打铁是好事儿,但是建议还是用模组模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