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的MCU,使用jlink烧录的时候需要接复位引脚么?

楼主(2022-12-11):
航顺的MCU,使用jlink烧录的时候需要接复位引脚么?之前用过别的MCU都要接出RST,不然下载会有失败情况,航顺这个有么?

网友A:
可以不用,使用SWD烧录方式,最少三根线

网友B(2023-08-09):
我看是可以不用的,直接三线就行

网友C:
就按照ST的方式烧录就可以的

网友D:
没必要引出复位啊

网友E:
其实最好是要接复位,不过不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F:
都行啊,我知道的是很多芯片都要有复位引脚接在jlink上

网友G:
属实会有下载失败的情况,不过重启一下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H:
可以不用啊

网友I:
使用SWD烧录方式,最少三根线

网友J:
很多芯片都要有复位引脚接在jlink上

网友K:
你还是引出吧,稳妥一些

网友L:
一般是不用接复位引脚,如果烧录总是失败,可以试试接个复位引脚试试

网友M:
航顺可以不接复位,就可以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