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想做个HMI屏幕,请推荐一下

楼主(2022-12-11):
有个项目,想做个HMI屏幕,请各位大佬们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个看看你对屏幕的要求是什么了

网友B:
hmi屏幕网上有很多现成的。

网友C:
如果是自己做这个屏幕,不推荐使用的。

网友D:
这个屏幕的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E:
迪文不是有现成的屏幕吗

网友F(2023-01-10):
你的HMI的屏幕采用的是什么接口啊?

网友G:
其实用一个差不多的MCU就行的

网友H:
我觉得航顺好像没有特别好的HMI方面的MCU

网友I:
楼主可以选择主频高点的MCU做HMI的主控,航顺的主频都一般,不够突出

网友J:
你用的显示屏是RGB接口还是SPI接口啊?RGB接口的话,航顺不OK

网友K:
给我的感觉,航顺的MCU做控制还好,但是要是做GUI,估计不是很行

网友L:
你用的屏幕是多大的啊?要是很大,需要用个大点的flash的MCU

网友M:
你可以选择航顺的103VET6,我觉得就不错

网友N:
说实话,航顺的MCU做HMI不合适,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O:
正常做,只是屏幕需要选小点,而且接口要不是RGB的

网友P:
你可以用SPI的方式驱动,问题不大,随便一个OK的MCU都是行的

网友Q:
你平时擅长使用哪款MCU啊?

网友R:
我推荐啊?推荐使用航顺的F103VE就行,这芯片很好用

网友S:
你最好还是找个航顺的代理咨询一下比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