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有人脸识别方案么?

楼主(2022-12-12):
最近做人脸识别的项目好多,航顺有关于人脸识别方面的CPU方案么?

网友A:
航顺好像没有关于人脸方面的方案

网友B:
航顺的MCU方案比较多,CPU方案肯定没有啊

网友C:
现在航顺好像还没这么强大吧

网友D:
我知道航顺要有SOC方案了,不知道是否能实现人脸识别

网友E:
人脸识别还是需要找专业的公司推出的方案才行

网友F:
航顺应该是没有这种人脸识别方案

网友G:
你可以去找海康威视这种能做人脸识别,也可以找海思等这种方案厂家

网友H:
据我了解是航顺没有人脸识别方案

网友I:
你可以去官网看看的,也可以给官方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J:
应该没有人脸识别吧,因为航顺是以MCU为主的

网友K(2023-02-02):
人脸识别可以使用k210的。

网友L:
航顺的 单片机好像不具备这个功能的。

网友M:
如果做人脸识别,需要能够跑神经网络模型的。

网友N:
没有这类型的方案的。

网友O:
这个单片机好像不能做的 。

网友P:
这个单片机有什么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