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risc-v能用jlink调试和开发吗?

楼主(2022-12-11):
话说,risc-v能用jlink调试和开发吗?

网友A(2023-02-28):
可以,用RISC-V JTAG口对应连接,jlink V9是可以的,还要更新驱动

网友B:
好像是不能支持jlink的吧

网友C:
我看一般都是用自家的调试器实现的仿真调试的,没说用jlink的

网友D:
如果用JTAG的话,估计可以用JLINK

网友E:
没这么试过啊,你看看jlink上的支持列表呗

网友F:
我用沁恒的调试器,我觉得还行,挺好用

网友G:
这不好说,得看厂家是否支持

网友H:
我看都是SWD接口啊,应该是能支持的吧

网友I:
最好自己试试,但是jlink如果没找到芯片型号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J:
你还是试试吧,我觉得jlink不行

网友K:
为啥非要用jlink呢?换换菜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L:
swd不错,功能强大,接口少!

网友M(2023-05-05):
没有使用过jlink烧录risc-v单片机。

网友N:
只有arm才能使用jlink的。

网友O:
segger的产品是支持的吗

网友P:
这个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