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用risc-v做个linux方案是不是也行?

楼主(2022-12-11):
如果可以,用risc-v做个linux方案是不是也行?

网友A(2023-03-01):
对啊,risc-v其实就是个内核而已,做什么都是由芯片厂家决定的

网友B:
没有问题吧,我觉得现在这内核芯片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B:
Linux的方案需要芯片有啥配置啊?

网友C:
现在做linux方案最多的还是A7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arm内核的吧,稳定成熟一些

网友E:
都可以的,我觉得现在工艺已经不是问题了

网友F:
当然是可以做linux方案的啦

网友G:
我记得,现在用risc-v都可以做到上G赫兹的芯片了吧

网友H:
应该是没啥问题,就是看如何应用了

网友I:
Risc-v越来越好了,真的期待可以有一天媲美因特尔这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