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EV Board (MM32L0136C7P)测评】温湿度传感器应用

楼主(2022-12-11):
申请到了开发板,拿到板子也是有段时间了,今天拿出来先做个简单的传感器实验,使用其硬件的IIC读取下SHT20温湿度传感器。
15ec16b9c6cf10db1419ed1796a4ef1f
先看下配置,管脚上是使用了PB10和PB11,目前板载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很多的管脚是占用的情况。
8cb18f10e8ae6f01f27e3420945b2b16
可以看原理图,其实这两个管脚是分配给了LED灯的,所以运行起来是比较奇怪的,两个灯会一直闪烁的。
static uint8_t app_i2c_rx_buf[APP_I2C_BUF_LEN]; /* I2C rx buffer. */

static uint8_t app_i2c_tx_buf[APP_I2C_BUF_LEN]; /* I2C tx buffer. */

static I2C_MasterXfer_Type app_i2c_xfer;

/*

* Declerations.

*/

void app_i2c_init(void);

bool app_i2c_write(uint8_t txlen, uint8_t *txbuf);

bool app_i2c_read(uint8_t rxlen, uint8_t *rxbuf);

float TemValue,RhValue;

void SHT20_ReadValues(void)

{

uint8_t tem[3],rh[3];

uint16_t Tdata=0,RHdata=0;

uint8_t cmd;

cmd=SHT20_Trig_T;

app_i2c_write(1,&cmd);

delay_ms(100);

app_i2c_read(3,tem);

cmd=SHT20_Trig_RH;

app_i2c_write(1,&cmd);

delay_ms(100);

app_i2c_read(3,rh);

Tdata = tem[0];

Tdata <<= 8;

Tdata += tem[1] & 0xfe;

RHdata = rh[0];

RHdata <<= 8;

RHdata += rh[1] & 0xfe;

TemValue = Tdata * 175.72f / 65536 - 46.85f;

RhValue = RHdata * 125.0f / 65536 - 6.0f;

}

void SHT20_SoftReset(void)

{

uint8_t cmd=0xfe;

app_i2c_write(1,&cmd);

delay_ms(100);

// HAL_Delay(100);

}
代码上我们按照基础的案例进行修改即可,主要就是读写函数,目前也都给你弄好了的。
5ec3be4419a62b04be09aa82a006b5c1
读取就是把原有的函数全部注释,然后我们直接加上我们的函数即可。
c9265c779d4b2e6e5bf4207159846a37
仿真可以直接看到读数的,后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块段码屏进行一个显示操作。
358956bc4f4023b154c636b6e61113c5
硬件接线图,可以看到两边还用排针进行了引出,非常的方便。
运行效果:

网友A:
我们常用的调试用的温湿度传感器是两用的吗

网友B:
感觉大部分的小型微型的传感器都是用的iic通讯方式

网友C:
代码感觉时序上没有啥规律性啊 可以进行精简吗

网友D:
看了一下实验现象 好像是实现了一个小灯匀间隔闪烁是吗

网友E:
看了一下代码  在读取传感器的过程中 闪灯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F:
好像没有读取数据的显示单元  这个如何能判定采集数据的正确呢

网友G:
很完整的设计,后期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H:
MM32L0136C7P性能怎么样?

网友I:
不如dht11,dht11价格便宜。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实验现象 好像是实现了一个小灯匀间隔闪烁是吗

可能闪灯是表示正在读取数据

网友K:
使用的温湿度精度怎么样

网友L:
怎么一次性读取多个sht20传感器?

网友M:
这个sht20的效果还可以的吗?

网友N:
这个湿度需要校准的吗?

网友O:
使用的是硬件iic的吗?

网友P(2023-01-10):
dht11的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Q:
这个可以把数据上传到网络吗?

网友R:
这个可以应用在物联网设备上,降低功耗使用。

网友S:
MM32L0136C7P功耗最低是多少?

网友T(2023-04-18):
SHT20是一种性能稳定、精度高的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U:
支持多种接口类型吗?

网友V:
需要对传感器进行定期校准,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W:
支持硬件加密、OTP烧写、禁用调试等安全机制吗

网友X:
MM32L0136C7P是一款性能优异、功耗极低、安全可靠的32位MCU芯片,适用于各种低功耗应用场景。

网友Y:
SHT20是一种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Z:
MM32L0136C7P是中微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款超低功耗、高性能的32位MCU芯片,主要应用于智能电表、物联网、传感器、无线通信等领域。

网友AA: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K:
SHT20采用标准的I2C接口进行通信吗

网友AB:
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精度需求需要选择不同的温湿度传感器。应该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