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2-12-11):
芯片是GD32f470ZI,用的官方例程,只要是例程里有延时函数就直接卡在while(0U != delay)里面。调试时发现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导致delay的值一直没变,但是滴答初始化又是成功的,计数器也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能进入滴答定时器中断,不知道为啥。更改优化等级、keil4和keil5都试过,没用。有没有大佬知道的帮我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使能?滴答定时器里面的数变化吗?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滴答定时器中断没有绑定对。

网友C:
看看中断向量表,再看看滴答中断函数。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有可能是中断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滴答中断这一块有问题,建议结合官方资料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