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TIMER0,中央对齐,中断可否改为2次一中断?

楼主(2022-12-11):
GD32F303,TIMER0,中央对齐,上下计数,中断可否改为2次一中断?
比如现在PWM的周期是40KHZ,现在发现在40KHZ的时间内,中断了2次,如何修改为中断1次?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FLAG_UP);//清除更新中断标记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0, TIMER_INT_UP);//清除更新中断标记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 TIMER_INT_UP);//中断更新中断使能
         nvic_irq_enable(TIMER0_UP_IRQn, 0, 0);//使能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timer_enable(TIMER0);//使能定时器

网友A:
重复次数改一下

楼主:
重复次数,是哪个函数修改的?

网友B:
想把中断改成2次一中断  那就把周期改为两倍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有寄存器中的相关位来标志重复次数的吗

网友D:
一般来说这个重复次数都可以改为多少次呢

网友E:
原来寄存器中还可以配置相关的次数啊

网友F:
其实我们完全也可以把定时的时间设置的长一点啊

网友G:
在寄存器中并没有这个次数的设置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