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Qt Creator搭配QEMU远程调试

楼主(2022-12-11):
Linux下图形界面开发,可以借助QEMU仿真器配合Qt Creator进行远程调试(Remote Debugging)

Qt Creator运行在VMware Linux里,模拟仿真的Target Device 运行在QEMU Linux里,两个VMs Linux通过OpenSSH搭起桥梁。

网友A:
远程调试会出现卡顿的现象吗?

网友B:
QEMU远程调试,一般用在什么场景下啊?

网友C:
QEMU是什么功能

楼主:
QEMU是操作系统模拟器,同VirtualBox, VMware。

网友D:
这个具体有什么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具体有什么功用

当没有真实的板子调试时,可以通过Linux虚拟机(QEMU Linux作为目标运行环境,比如要求支持Wayland, Qt5, LVGL)与主机(VMware Linux Host作为开发主机),通过 TAP虚拟网络,借助 OpenSSH就可以在Virtual Host Linux 与 Virtual Guest Linux之间进行 Remote Debugging.

楼主:
这个类似于在Windows上开发 Android应用程序,将Windows上编译好的apk上传到Android模拟器上调试运行。

网友E:
具体有什么功能?

网友F:
QEMU远程调试,当没有真实的板子调试时,可以通过Linux虚拟机(QEMU Linux作为目标运行环境?救急的?

网友G:
QEMU是一套由法布里斯·贝拉(Fabrice Bellard)所编写的以GPL许可证分发源码的模拟处理器,在GNU/Linux平台上使用广泛。

网友H:
通过KQEMU这个闭源的加速器,QEMU能模拟至接近真实电脑的速度。

网友I:
0.9.1及之前版本的qemu可以使用kqemu加速器。在qemu1.0之后的版本,都无法使用kqemu,主要利用qemu-kvm加速模块,并且加速效果以及稳定性明显比kqemu好。

网友J:
* User mode模拟模式,亦即是用户模式。QEMU能启动那些为不同中央处理器编译的Linux程序。而Wine及Dosemu是其主要目标。

网友K:
System mode模拟模式,亦即是系统模式。QEMU能模拟整个电脑系统,包括中央处理器及其他周边设备。它使得为跨平台编写的程序进行测试及除错工作变得容易。其亦能用来在一部主机上虚拟数部不同虚拟电脑。

网友L:
以下的指令可以建立一个500MB大小的"qcow"格式的硬盘映像。

qemu-img create -f qcow c.img 5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