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CDC的开关频率相位会发生跳变?

楼主(2022-12-11):
如下图是测得DCDC电路中的开关频率波形,请问下这波形的相位为什么会跳来跳去?这不稳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是pfm模式吧。

@王栋春 :有问题么?输出电压纹波偏大,还是根本电压都稳不住?如果都符合要求就是没问题。
是的,这样的话该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换芯片,
换反馈电路。
换R/C参数。
要不躺平,这跳来跳去有啥关系呢?

谢谢提供思路,这种情况难道是正常表现?

网友C:
负载电流是多少?
如果负载太轻的话,为了省电,芯片可能会处于间歇工作模式。
如果负载需求电流确实很小,可以加大电感量,输出纹波可以降低。
或者换用傻笨粗型纯PWM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电流是多少?
如果负载太轻的话,为了省电,芯片可能会处于间歇工作模式。
如果负载需求电流确实很小, ...

谢谢坛友的指教,确实是负载小导致的间歇工作模式所致。

网友D: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一个最小负载限制。
有的电路为了防止这种跳变会直接关机,但很多工业电源会在负载加个小负载电阻,一般用水泥功率电阻就可以。
如果是试验,建议自己接个负载就好了。

这个最小负载大约是额定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