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wm波与三极管

楼主(2022-12-12):
输出一个PWM波,经过三极管后,会改变波形哪些方面

网友A:
会改变电压,频率应该不会。

网友B:
可以拿仿真软件proteus测试一下。

网友C:
有可能会改变占空比的。

网友D(2024-10-1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E: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F: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G: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H: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I: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J: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K: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L: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