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25PC-NFC调试上位机打不开

楼主(2022-12-12):
ST25PC-NFC调试上位机打不开,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是PC端的软件的吗?

网友B:
有相关的照片文件嘛?大家一起看一下问题情况

网友C(2024-10-1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E: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F: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G: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H: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I: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J: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K: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L: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